DELL MINI 上网本 通电 不开机 电流0.17

楼主(2011-12-11):
DELL MINI 上网本 通电 不开机 电流0.17 没有CPU 供电 电源IC是MAX8796G!请教高手有没有修过这种本  MAX8796G和什么能替换!

网友:
cpu没供电,是其他电压没上足,逻辑关系要搞明白,不然,你换N个cpu供电芯片也没用。

网友:
先查工作条件吧,不要盲目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