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代换问题

楼主(2011-12-11):
宏基的显示器 在电源与高压中间有两个 25V 220UF 的电容坏了,代换什么容量的可以,  我换了一个 16V2200UF的换上是好的  装起来  开机 开关就闪一下  闪一下的  不能用

网友:
绝对不行。。。。25V的电压,你用16V的去上。肯定不行的,但你说的故障和电容无关,还是有故障点。和电容有关的问题是、因为耐压底电容很快就冒泡。。。一闪一闪的还是有短路的地方,是保护

同意楼主: 3.5 反对楼主: 1.0
我也是,通常找不到大的,就懒找了,在根据板子支持多大的,就在那个标准上换,不一定要按换下来的电容的标准
显示器里面的 电压有超过12V的吗?? 那为什么用16V的不可以呢??、我一般换上去都没问题

网友:
换电容要耐压值一样的,容量相差不超过百分之五。

网友:
换电压大点的没事

网友:
如果电路电压是12V的话,16V的电容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故障应该和电容无关,前提是你换的电容是质量过关的哈。建议楼主检查电压看看够不够。。

网友:
MOS管短路了吧 跟电容没关系

网友:
换电容选择比基本电压高点的电容比较好,耐压不够会发热,很快就会漏液。看到你的描述,不像是这两个电容的问题,先通电开机测一下+5V电压有没有跳变拉低。最好先把那4个滤波电容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