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自动调低亮度到0

楼主(2011-12-11):
开机液晶显示器自动调低亮度到0,按键板上的有关上下的按键已经焊下来了,不知发什么疯,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
一,按键板上还有没有电容。是不是电容,印刷板漏电。二,ROM数据错。

网友:
按键板上没有电容,拆了三个按键,开机还是有亮度调节对话框,拆除一个有关的电阻后不出对话框了,不过屏的亮度低,装上所有按键和电阻强制调节亮度到适合,赶紧关机,拆除三个相关按键和一个电阻,开机后又是自动调低亮度到0,头有点大

网友:
按键 问题多,,,,,,

网友:
换按键板试下

网友:
拔掉按键板试试,看驱动板有没有电容漏电,程序错误

网友:
严重同意6楼,拔掉按键板看看神马情况。

网友:
按键板和驱动板都很可疑

网友:
估计是按键板

网友:
亮度按键的线路有短路,应彻查此线路的全部元件。
不过还是先换个按键板试试吧。

网友:
检查按键到驱动板的连接线 看线是不是破了 对地短路了~!

网友:
吧亮度线上的原件都检查一次  短路了吧

网友:
楼主不接按键板不能开机吗?

网友:
按键和驱动板程序错误啊

网友:
先拔按键板,如果还有就查驱动板贴片电容,刷刷程序。。不行就换吧。。

网友:
多半是按键的问题,按键都换掉试一试

网友:
拔开键开机,若不行就刷程序

网友:
按键板下了   还有问题那事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