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43G开机无显,掉电

楼主(2011-12-11):
联想昭阳K43G插上电源风扇就转,按开机5秒钟就自动关机,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就有0.23A,开机电流到0.54A就掉电,掉电后待机电流0.18A,判断应该是主板有短路,加电自动保护了,PL20电感对地电阻只有20欧,感觉不正常,有谁有这
笔记本
?
笔记本

网友:
我记的好像。图纸区。有这个图纸啊你去看看

网友:
板号多少?这个图好找的很

网友:
板号是DAOLE8MB8EO REV:F

网友:
图纸区找了,没有

网友:
还是没有结果呀,图纸应该和昭阳E43差不多,查了图纸还是不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
按下开机键,有1.5v 1.8v 1.05v产生,瞬间就没有了,然后再按开机键就没有反应了,必须重新插电才能再次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