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断出击修复富士通老机

楼主(2011-12-11):
接一富士通老机P3的,裸板上U测试电流0.5 CPU微热,先量供电吧,发现CPU 核心电压无,看看了CPU供电是ADP3204,刚好有这IC的图纸,打开一看VCC VID EN都正常,果断出击判断IC坏,从料板上换一颗,上电核心出来了,电流一路狂飙然后断电,CPU暴烫,再次果断出击换CPU,换U后电流刷刷上去了,来回跳变几次开机了,到此维修结束,整个维修过程10分钟。附上图纸。

网友:
这机器还修啊?收了多少?

网友:
包括换U 120元大洋

网友:
楼主你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够速度的,10分钟搞定。

网友:
供电芯片坏把U给烧掉了,不过稳定期间最好把上下管都换掉

网友:
测试了下看还正常就没换了。

网友:
这机器还有人在用哦。估计跑98都很慢吧。不过很佩服楼主,这种cpu都还有货。

网友:
话说3204 可以先加焊下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