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U39(TB62514) 老烧,求解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1-12-11):
手上有一台X201I I3 370的机器,不开机,拿过来维修,拆检查,发现U39有烧焦的痕迹,更换后,一开机电流跳到0.3的样子,马上掉了,再开U39马上冒烟,连换二个都烧了。期待各位分析下该机器,最好能够提供下U39的芯片引脚定义
不开机

网友:
U39 换后冒烟,应该是后级有短路,不上U39 你对图纸测一下各脚的阻值,还有看一下U39 周围的电路

网友:
对应芯片的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
应该好好查一下U39的主供电和自举升压电路元件。

网友:
U39背部有个电阻容易坏掉
看下是不是那里出问题啦

网友:
应该是先查一下U39的供电,后级,BST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啊 你能不能把你的密码芯片备份一下 传给我啊 我很是需要啊 就在HM55边上 编号是U37,一个小的8脚的管子,长的像温控IC的样子

网友:
来自: 江苏淮安
应该是 后级有短路的 地方 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