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硬盘读写很慢。

楼主(2011-12-11):
各位高手!我的硬盘读写很慢,3.4MB/秒,硬盘没有坏道(用HDD检查),考1G的电影显示要20小时。是什么原因?在这先谢谢各位!

网友:
你的硬盘如果是IDE的话!有可能是你的硬盘线插反了

网友:
DMA模式没问题,硬盘数据线,线没问题,重新安装好这些设备驱动,问题一样,在别的正常电脑上式,情况一样。是不是8MB存储集成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也简单,找个一模一样的硬盘,把电路板换下就知道了 不过我觉得是dma模式的问题,板上的缓存芯片坏了,就不能用了,那个不是内存 另外还要看一下硬盘的跳线设置,这个要是不对也有问题,是主盘还是从盘,都要匹配

网友:
检测一下供电,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我的意见都在给楼主的回复里,
就是检查dma设置,硬盘跳线设置,数据线应该问题不大,当然可以换下试试,不过看楼主情况,应该是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