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美国AMTECH NC-559-ASM 无铅助焊膏果然了得

楼主(2011-12-11):
原来用买热风台时商家送的助焊膏来做显卡芯片BGA植珠、焊接总是不成功,这次换了迅维商城的原装美国AMTECH NC-559-ASM 无铅助焊膏后,一次成功。而且本人全部是用热风枪吹焊。所以,做BGA必须重视焊膏质量问题。

焊膏的技术是两条腿,哪条瘸了也不行。
做BGA焊膏不是关键,技巧你没掌握而已。

网友A:
兄弟,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一分钱一分货啊

有的朋友认为热风枪吹焊笔记本显卡芯片不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只要用好的助焊膏,掌握好吹的温度和力度就行了。

网友:
悄悄的告诉你  我就用852加599焊膏搞笔记本  哈哈

又学了一招。

网友B:
热风枪的品质也很重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的品质也很重要吧!

我用的热风枪很普通的,而且是个杂牌。所以热风枪有正常的功能就行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硬道理!!!

网友C:
平日多加练习啊~功力到了就OK了!

网友D:
吹滴那么神,美国产的难道不放松香了吗?我用10元钱一大盒的某杂牌焊膏,还不是一样焊BGA。

H55
我3块钱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吹滴那么神,美国产的难道不放松香了吗?我用10元钱一大盒的某杂牌焊膏,还不是一样焊BGA。

这款似乎不是松香的,松香的另有一款。你说用10元一盒的也行,是用热风枪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日多加练习啊~功力到了就OK了!

这不是功力的问题,差的焊锡膏活性不够,不能有效地清除焊点表面的氧化层或者杂物,容易造成虚焊故障。当然,到底差到什么程度不行,就很难说了。反正我用原来商家送的,植珠的成功率非常低,总是有一些焊点不上锡,用这个美国焊膏后,却一次成功,那个好那个差,一看就明白。

网友(点评):
有相同的经历

网友E:
工具要好一点的,效率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具要好一点的,效率才高。

说得有道理。

网友F: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精辟的经验总结。

网友D:
所有的助焊膏,主要成份依然是松香。只是含量不同。
我用的是土炮,一直都用10元一大盒的助焊膏。没有区别。

支持你,本质没区别,除非过期了。活性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助焊膏,主要成份依然是松香。只是含量不同。
我用的是土炮,一直都用10元一大盒的助焊膏。没有区 ...

助焊膏的成分没有去细究,但不同价格的助焊膏应该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焊膏,分为有铅和无铅,主要就是熔点不同,成分不同!!焊膏的效果区别,就是能在合适的温度达到活性最大! ...

版主一席话提醒了我,确实用商家赠送的助焊膏温度较高时,并没有表现出好的活性,而美国的这个助焊膏在达到焊接温度时,刚好出现沸点。

网友H:
感觉40几的和100多的在BGA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网友:
BGA都用10元一支像针筒一样的,不用太差的,其他的焊接都是自制松香水!

网友(点评):
工厂里面用的就是这种东西,具体是什么牌子的没留意

网友:
40多的没有用过,买就选最好的了,反正这东西一次就用一点点,算下来并不贵。还有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BGA使用时间长短的问题,好的助焊膏由于焊接质量高,BGA后不容易出现虚焊故障,而用差的助焊膏虽然当时也焊上了,但使用不长时间就出问题了,要再次返修。这一点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

网友I:
贵的不一定好,但好的一定贵!

网友:
引用 网友I:
贵的不一定好,但好的一定贵!

说得有道理,所以我买焊锡膏也在迅维的店买,应该可以放心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焊膏,分为有铅和无铅,主要就是熔点不同,成分不同!!焊膏的效果区别,就是能在合适的温度达到活性最大! ...

我正在找好的无铅的焊膏,我用的559 asm到240时就干掉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正在找好的无铅的焊膏,我用的559 asm到240时就干掉了。

你是在那里买的?

网友:
在相同的技术和相同的操作方法下,当然是价格高的这个焊膏好。

网友:
看来群里面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你是在那里买的?

研究到了。
NC-559-asm 是有铅的焊膏。(怪不得我用在有铅效果那么好)
NC-560-LF - Amtech 是无铅的焊膏。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研究到了。
NC-559-asm 是有铅的焊膏。(怪不得我用在有铅效果那么好)
NC-560-LF - Amtech 是无铅的焊 ...

找不到太多的资料,NC-560-LF - Amtech我查到是无卤助焊膏,而不是无铅助焊膏。

网友(点评):
HTTP://WWW.amtechsolder.com/pdf/NC-560-LF_Rev%200510.pdf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找不到太多的资料,NC-560-LF - Amtech我查到是无卤助焊膏,而不是无铅助焊膏。

Sn96.5/Ag3.0/Cu.5   即是无铅。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Sn96.5/Ag3.0/Cu.5   即是无铅。淡定。

下载不了,下载的是PHP文件,但也被扣分了。

网友(点评):
这讯维网的下载问题挺麻烦的。淡定~

网友L(2012-01-13):
引用 网友J:
Sn96.5/Ag3.0/Cu.5   即是无铅。淡定。

老大,第一个559的PDF是有密码的呀?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9239-2-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大,第一个559的PDF是有密码的呀?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 ...

拿来的密码? 载个屏来看看是不是你没下载好~
这里一样可以下 amtechinc.com/pdf/NC-559-ASM%20Rev%200510.pdf 一模一样的东西~

网友:
还有我发现到我买的是假货~

网友M:
做bga还是用好一点的焊膏

网友:
引用 网友M:
做bga还是用好一点的焊膏

为了质量,我也认为用好一点的好。

网友:
  有铅、无铅都用同样锡膏  其他时候也是用同样锡膏  工具还是用好点的

网友:
我维修量不大,一直用小管的559,陈功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40几的和100多的在BGA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同意,不是越贵越好,关键看效果,我买的焊台才1300多,呵,自己用习惯了,一样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