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3翻船了

楼主(2011-12-11):
一台东芝L203开机爱死机,有时花屏,大家都知道是什么问题撒,取板,加电容,上好,开机,开机保护,咋了,在取下来,检测,靠,CPU短路了,取下CPU,短路,断开电感,电感后级短路,在看,上电容时有锡连在一起了,把电容都取了,还是短路,郁闷了,看图纸,后级就几个电容,过了,就是CPU座,不会是CPU座短路了吧,把CPU供电芯片取了还是一样,翻船了,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地方会应起短路

网友:
能不能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
你把CPU取下再量量,这种问题不会导致CPU座短路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一般是 19v大电容短路

网友:
可能拆焊大电容时,cpu座阵脚锡点融化连锡了

网友:
拆座看一下啊

网友:
不是短路吧,你把CPU拿掉再加电,看上电情况,楼主所谓的短路是不是加电掉电啊?

网友:
如果真短路,ADP3207的条件得好好看看

网友:
那你就把cpu座拆了量

网友:
烧一下吧!

网友:
CPU取下来了的,主要是CPU供电电感后级短路,烧鸡大法烧个,0.09V烧都有3A的电流,但没得什么地方发烫的,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