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给联想代工的l-nc51m ms-7283 的板子复位不跑码修复一例!

楼主(2011-12-11):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儿板子说是点不亮,上电测试确实是点不亮,复位灯亮一下就灭啦!复位不跑吗,大致测一下没有短路上假负载测电压,CPU 1.1V 内存1.8V 北桥1.2V 电压正常,测cpu复位没有,bios第二脚3.3V跳变,网卡,声卡都复位应该是cpu没有复位,因为V星的BIOS容易出问题,二话不说就刷BIOS
结果让人很失望,涛声依旧,哎没办法,跑线没有耐心图纸也找不到无奈,前几天,看到一个帖子复位不跑吗 ,换io好的于是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去换io可是还是老问题!
于是就扔在一边不打算整啦,刚好一个学员说想练一下
BGA
我就把那块儿板子仍给他,只要不变行就好可以跟顾客交代就行,没想到奇迹出现啦,做过之后竟然跑吗啦,跑到内存不过,当时我也挺意外的,就说把原BIOS刷、回去试试,因为我有个习惯就是无论却不确定是BIOS的问题都会保存一份直到顾客走后一周才会删掉,然后刷回去之后还是老问题!当时怀疑是不是桥、坏啦!又彻底失望啦,然后就给学员说,去找个BIOS刷刷试试不行就拿去练手吧,他拿去刷个BIOS竟然好啦!
咱们基地里BIOS确实不少的但是能用的不多,虽然有但是呢我这个是经过亲身试验发上来的希望帮到大家,饼哥千万别说我灌水啊! 联想ms-7283

网友:
V星的板子BIOS容易出问题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呵呵,虽然好些帖子都这样说的但是,这次我也是坚信是bios的问题刷好几个都不管用最后作桥做好的,呵呵也是希望大家注意,呵呵谢谢回帖

网友A:
他是做了北桥吗?你的学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是做了北桥吗?你的学员?

恩,是的!当时以为板子修不好就让他拿去做BGA练手去啦,呵呵没想到竟然做好、!

网友:
练手竟然也没练坏!不错!

网友B:
pci 有复位,cpurst没有,我一般先侧各大供电正常后,直接干北桥...

网友:
刷完BIOS之后,需要放一下电的,要不BIOS的设置数据在南桥里边,是不行的

这个提示不错,还真没听说过,下次一定注意放电,怪不得以前有的时候一开始刷的不跑马,弄来弄去无故跑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 有复位,cpurst没有,我一般先侧各大供电正常后,直接干北桥...

呵呵,我也是这样的可是,V星的说实话桥坏的并不多也没有往桥上面考虑呵呵

网友C:
MSI 的板子很难搞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SI 的板子很难搞啊

恩是啊?一般也就会三大步刷bios,换开机复位芯片,和干桥!挺无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恩是啊?一般也就会三大步刷bios,换开机复位芯片,和干桥!挺无奈的

是啊 碰见 MSI  ASUS 这样的我立马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碰见 MSI  ASUS 这样的我立马头大

呵呵,终于遇到志同道合的同志啦呵呵。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