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m2板子跑50修复!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1-12-1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负极弄掉的情况经常碰到  但是没有遇到过楼主这样的问题  以后要注意了  有些客户换电容都是用东西桶个洞再装电容的  那个铜柱都完全没有了

网友:
呵呵,很抱歉下次一定会全程录像的呵呵!

网友:
还行!!!!!!!!!!!!!!!!!!!!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板子加焊桥  就好

网友:
学习了 谢谢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内存供点滤波电容!!!!  提示大家下,我的经验,一般自己换过电容后,用万用表测下电容2脚电阻--只要在7欧姆以上就行了-------------CPU供电电容----内存供电电容!

网友:
还以为是32.768晶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点滤波电容!!!!  提示大家下,我的经验,一般自己换过电容后,用万用表测下电容2脚电阻--只要在7 ...

呵呵。学习啦,不过我没有测过的

网友B:
换电容看似简单 但不细心的话会把故障扩大

网友:
楼主不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容看似简单 但不细心的话会把故障扩大

同意特别是喜欢用通针换电容的兄弟们注意,要是把里面2层3层的孔搞坏,那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上个图好一点,维修的好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确实华硕的和一般的是相反的!不过比较幸运!没有爆炸啊!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学员把电容换反加电爆炸 ...

我上学的时候装电视机的电源板,那个25V3300微法的电容炸的才恐怖呢,里面的东西像礼花一样飞出来3米,声音就像5斤的鞭炮一样!!! 吓的老师去拉闸刀,他做的地方就是总开关那!

网友:
呵呵  人为问题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天一电脑公司拿一块主板来,是华硕的,现象是档在开机LOGO上了,我瞧一下,发现桥附近被他换过电容了,我 ...

我换电容的时候都会看原来是什么极向,我的换上去也是什么极向,。

网友:
说的不是太详细!学习中!

网友:
   意思是 没把正负装好 装反了  吗

网友:
学习了 。这个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是电解还是贴片?

网友:
换南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