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机器开机来硬盘自检

楼主(2011-12-11):
我的机器是昂达A78主板的希捷500G硬盘   有一次突然掉电第二天开机就发显现没回开机都要硬盘自检这 是什么原因   怎么能接触掉     还有老自检对硬盘有损坏么?
那位明白告诉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检查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A:
进安全模式,命令行: CHKDSK C: /f,要的哪个盘就改C为哪个盘!华中所有盘都这样下!下次启动就自检依次后就不要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要重新分区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如果不是硬盘有坏道,就是硬盘分区表有问题引起的。以前发现这种问题时,尝试格式化自检的分区都没 ...

硬盘上没有坏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安全模式,命令行: CHKDSK C: /f,要的哪个盘就改C为哪个盘!华中所有盘都这样下!下次启动就自检依次后 ...

你说的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