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进入系统4分左右就关机

楼主(2011-12-11):
       我朋友有四台映泰TF720 A2+ 主板,都有一个共性问题就是第一次开机后进入系统能挺个4分钟左右,随后在开机刚自检通过后就关机了,时间也就是半分钟那样。故障到现在没能排除,我的检修过程如下。。。。。
       第一考虑是CPU散热的问题,散热良好。
       第二考虑电源的问题,电源也良好。
       第三考虑显卡 内存的问题,这些也没毛病。
       第四考虑CPU的问题,检测出有一台是CPU的毛病,故障排除一台。
       第五考虑CPU周围的上管下管,检测也没问题。
      第六显卡 内存 供电部分也没问题
      主板的电池也放电了
      USB的跳线也检测了

      将要考虑的问题
      第七打算看看CPU 底座里面的感温度电阻,不知道这个的可能性有多大
      第八 IO 和桥的问题。

      自己感觉可能是哪里电流过大引起的自我保护,因为我不插上12V供电,风扇转,不关机,插上12V供电,一会就关机了。

网友:
这种平台的机器,出现自动关机这种情况,还CPU的门大,,
主要还是CPU核心供电短时间内电压高引起的瞬间温度过高,而没有传导到CPU的铁盖子和散热器,所以摸上去是不热的,其实内部温度已经很高了。而导致保护。
解决的办法就是:
LZ可以换个AM2单核的U试试,比如3000+什么的。。
或者进BIOS 将CPU的核心电压调低点,,,比如默认1.35V 调整到1.0-1.2V就可以,正常运行不超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像技嘉,映泰这种超频功能比较强大的主板,,CPU默认电压都有些高,,,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解决了很多自动关机的AM2平台,!

网友:
做等2楼的试验结果..

网友:
呵呵!!我也是  等你结果!!要爆出来啊··

网友:
amd的没办法了.找三楼说的,换低频u

网友:
是不是,机箱的开关坏掉了

网友:
会不会你的插座有问题? 只是提醒一下你哦!还有检查一下12V会不会短路什么的?

网友:
换了一个低点的U 机器不关机了。
我在调一下CPU电压看看。

网友:
我觉得可能与CPU的外部温控和CPU内部温控都有关

网友:
调CPU的电压时间太短了,一开机就是83度,没等调呢就关机了。用低的CPU来调,按什么标准调。

网友:
刚学完八大电路,跟踪一下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法。

网友:
问题解决了,温度从28度到83度可控。这里特别感谢 扶余理想电脑。

网友:
学习了,从来没这样搞过

网友:
温度从28度到83度可控是什么意思,不明白.还有个,你CPU一开机就到83度是有问题的.

网友:
CPU一开机就到83 是内部温度,外部用手摸没有多少温度。通过更改CPU的主频和外频可以改变内部温度,温度最低开机是28度 ,频率设成自动默认的话,开机自检显示83度,一会就关机,和二楼说的很像,CPU用手摸根本没温度。我的CPU是amd5000+双核的。如果用4800+的什么都不用设置温度在43度左右,一切都正常。感觉是CPU的问题,但是现在运行很稳定。所以我认为还是主板和CPU的兼容问题。要通过修改参数改变核心电压,来控制温度。从理论上来讲CPU的性能也大大降低,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还是把温度解决好 一般都是温度

网友:
围观了,和我的经验相契合
我也是反对买amd的套装的,当然烧友除外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可以借践下你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