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好长时间没修内存了,趁现在还记得一些维修方法写下来共享给还想学内存的朋友

楼主(2011-12-11):
    自打内存市场低迷,加上维修内存的主板坏掉后就没再修过内存,现在基本上也忘的差不多了,今晚上有朋友问,把我还记得一些内容共享给大家,错误的地方还请朋友指正,补充
    我只修过1代和2代内存,所以写得只是1代和2代内存的维修
    1代内存的维修,相对来说简单,一张865GV的主板足以,本人用过的主板是华擎的P4I65GV,还需要一条64M或者128M的母条,华擎的主板有个特点那就是母条要插到第2插槽,故障条插到第1插槽
    测试软件用RST如下图

软件如何使用,我只能大体说一下,具体方法还需要查以前的帖子,单个内存颗粒一般分4位,8位,16位,  64位为一个BANK,一条内存做多允许有两个BANK,也就是说最高128位,如果是8位颗粒的内存条,在RST中0-7为第一颗粒8-F为第二颗粒,依次往下数第3,第4.....。4位的颗粒就是将横向的数字平均分成四份,0-F第一颗粒 依次数下去,如果是双面内存,(如图中)1-512M为第一面,512-1024M为第2面
所以根据报错信息就能算出哪个颗粒出的问题

上图是从论坛上下载到的图片,RST各项功能的说明
2代内存的维修,没有1代内存简单,2代内存使用的是技嘉915的主板,1代内存的主板即使在BANK不完整的情况下,只要SPD信息正确,从RST中就能完整的读到内存的容量,2代内存使用的主板不能这样,只要内存的前四颗粒有问题,或者SPD损坏,在RST中不能读取到完整的容量
所以2代内存修起来要复杂一些,首先它也需要使用128M或者256M的母条来带动故障条,进RST后如果读不到内存的完整容量就需要手动去改内存容量来测试
方法如下

FROM处不用修改,T0改为内存的实际容量减去1M
然后运行RST,只要第1BANK的第前四颗粒没全坏,或者地址线没出故障的话故障颗粒一般都可以测试出来
总得来说1代内存和2代内存的维修,方法基本上没太大的区别,不过在实际维修中很多故障现象要通过不同工具,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需要慢慢去琢磨
下面我写一些碰到的常见故障,和维修方法
代码跑E0的错误
说明没检测到内存重点查SPD,供电是否正常,资料是否损坏,在供电正常IC没损坏的前提下可以刷写SPD来解决故障
刷写SPD可以通过编程器也可以在其他内存条
上刷好资料后在更换到故障条上
内存条短路,打内存VDD到VSS的对地值,将故障内存放到主板上测试,一般哪个颗粒发烫哪个颗粒肯定短路

上图,报错,某一数据位失效,重点查报错颗粒相连的排阻,如果排阻没问题,可能是开焊也可能颗粒损坏
内存全红报错
维修方法如下,测量地址线排阻是否有阻值不正常的,测量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正常情况下刷写SPD
刷写后还报错,双面内存可以使用SPDTOOL或者 SMARTSPD尝试关闭一个BANK来测试
总得来说,内存最难修的就是全红,说实话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怎么去研究内存工作的原理,现在写出来的东西仅仅还是皮毛,全红条基本都是地址线引起,如何通过示波器或者电压来判断各地址线之间的电压,可能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在去研究
今晚写这些只是给一些,在学习中遇到问题的朋友以供参考
欢迎高手指正,补充

网友:
具体没看懂,先收藏以后再细细研究
我实在是看不懂
h55说的有道理,楼主自己看着办。。
H55
恩,刚才查了基地搞培训要卖649不包邮费,你这个主板。
H55
兄弟,你还是把测试主板型号改了,免得影响基地生意,这个主板基地在搞培训呢,要卖1000多还是600多块钱呢,

网友:
资料很不错,收藏了试试看

网友:
以现在的形式看修内存已经不怎么挣钱了

很有见地 呵呵

网友:
内存便宜得可怜,我这还有很多都没去修,因为不是很懂

网友:
现在内在白菜价了,修了人工都赚不上

网友:
LZ我想问问 你用的什么软件   我是新手  最好是软件怎么用的 细节给我讲讲  ,或者发个链接网址

网友:
没学习过内存维修,谢谢分享

网友:
修内存,我还没有接触过呢   张知识了

网友:
我也没有接触过呢

网友:
非常详细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
收藏起来,期待楼主的大作继续呈现

网友:
经楼主一说, 我这还真有一个你说的这个865gv,差点当垃圾卖掉了。我这一堆的ddr1内存,都是全红的。

网友A:
DDR1的可以先用洗板水洗,洗完估计能好不少

网友:
很想学习修内存   收藏以后照你的帖子去练习   感谢楼主的好帖子

网友:
现在内存太便宜了老大们都没兴趣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DR1的可以先用洗板水洗,洗完估计能好不少

用洗衣粉+自来水洗行不?我这只有天那水。

现在知道用什么洗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洗衣粉+自来水洗行不?我这只有天那水。

用那洗 洗完得烤干,搞不好还要扩大故障,用醇酸稀料洗也可以

网友B:
醇酸稀料----是什么东西,没见过,呵呵,乡下人少见多怪了。

H55
??

网友:
醇酸稀料,醇酸漆的稀释剂,工业预混料,和天那水,丙烯酸稀料一样,挥发出来的气体都是有毒的
最好少用

H55
en 恩,有毒,怕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啊!让我们这些菜鸟能够快速的进步!

网友C:
我们检到内存坏了一般都仍了    也没多少钱  还浪费时间   楼主的精神可嘉

你也仍我一点,我还给点钱给你。。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检到内存坏了一般都仍了    也没多少钱  还浪费时间   楼主的精神可嘉

在有仍给我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呵呵呵 .这个我在这里看别人要这个维修内存 ,问别人的不说。现在在基地找到了,看来要多到基地 ,学习学习。

网友:
全红坏的最多的是内存的1脚(0.9V的基准)用二极管档量,红笔接1脚,黑笔接2脚,小于1.0的都是有颗粒坏的,多数坏的都在背面,很难判断,我只会一个个拆下来量,颗粒E2 E3 要1.2以上,碰到过一条坏了7个颗粒的,前面坏2个,后面坏5个.全红的条难修.

网友:
学习了,等以后内存像硬盘一样涨了就去修内存

网友:
很好的经验,有时间好好看一下。

网友:
内存一般多是直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醇酸稀料----是什么东西,没见过,呵呵,乡下人少见多怪了。

用你说的稀料洗会腐蚀电路吗

网友:
可惜现在内存太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洗衣粉+自来水洗行不?我这只有天那水。

用天那水就行,洗衣得干净;自来做洗的话你有烤炉烤干也行。自然凉干不行

网友:
看不懂哦,了解的太少了 还得好好学习 学习

网友D:
最后面那张图用的是什么软件检测的啊?

网友:
我只修过1代内存。不过现在也没修了

网友:
现在修一代的还是有的赚,2代估计还要等几年,

网友:
正在修一个内存,无处下手啊

网友:
高手不少啊,希望以后可以多了解一些大家的绝招

网友:
我还没修过内存呢,看后试修一下看看,不过就是太复杂了,不是太懂

网友:
学习下,论坛有更详细的帖子吗

网友:
这资料经典,先收藏了!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网友:
楼主讲的内存大复杂了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

H55
me too

网友:
请问下,用什么样的,冼板水好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面那张图用的是什么软件检测的啊?

smartspd   SPD刷写软件

网友:
现在修老内存还是比较合适的,新新规格的没有修理价值了。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网友:
H55
yes
H55
yse,

网友:
楼主的资料还是很详细的,什么时候内存涨价了还是用得着。

网友:
全红是怎修的吖!    我对这个全红一直都是胡来的!   换这换哪!  不行就救不了了!

网友:
虽然是白菜,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网友:
现在内存坏了就换了,都不修,可我就喜欢学谢了

网友:
好贴,,,,有软件吗,,,,邮箱504679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