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维修acer 5520时开时不开维修

楼主(2011-12-11):
次机子已经一个星期了,今天才修好。有点不好意思了。客户九月份拿过来维修显卡的,现在说有时可以开机,用一会会自动关机,有时不能开机。好说,把显卡不装开机还是掉电,跟客户说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客户说也是的,那就修吧。主板拆开后,键盘下面涟涟地,客户说是进过可乐的,当时只是用吹风机吹过。不久以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当时是下午五点了,客户说今天能不能修好,老板说这个不好说,修好了测试稳定后给你电话联系!客户走后,把主板进水的地方清理干净,上电测试,进系统大约半个小时自动关机了,正如客户所说,看来是真有问题,我想莫非是显卡,把显卡从新加焊了下进系统用到了下班六点钟大约1个小时以为没有事了准备通知客户取机。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上班就打开电脑掉电,不会吧,悲剧了!上可调电源,上到0.06掉电反复这样。在电流反复跳动的时候实测cpu没有电压。进水的地方靠cpu,用放大镜仔细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找了半天没有。无奈,叫老板看看,老板加焊了芯片,可以开机了可是快显示的时候掉电。怀疑是cpu有问题因为是AMD的cpu,等了一天cpu到了,装上去还是0.06反复0.0.1-0,06。cpu电压还是没有起来加焊一下就又起来了,还是断电。老板怀疑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MAX8744,找了废主板没有找到,老板想订货。这机子一发就发到了今天。
     今天客户来了说机子修好了吗。老板说在修修吧在修一个星期没有修好就换主板。客户走了我仔细测cpu的工作条件,第一步就找到了,19脚跟25脚没有电压。电压应该是5v,实测没有,怪不得没有cpu电压。查+5VS的来源是由+5VALW待机转换成得来的,实测待机时U19的5、6、7、8脚待机有5v开机的一瞬间1、2、3脚没有电压。测U19没有坏,G极阻值正常当时没有电压。 没有头绪了,左在那里想。一不小心按到了cpu开机了,因为是cpu座子虚汗想加焊,但不能加焊。休息了会,看看其他电压吧。测到+3.3VS和1.2v都没有起来。 实测U1的4脚也没有电压。R21电阻两边都没有电压,实测Q5的G极高电平。问题找了,Q5是NPN的管子,要想R21有电压,G极电压必须是低电平。继续查SUSP 要想SUSP为低电平必须Q34截止,也就是说Q34的G极为高电平也就是SUSP#1为高电平。一开始也测到这里了我看到带了个#号是低电平才走弯路。实测Q34的2脚是低电平,不正常看他来自哪里 来自EC得17脚,挑起17脚SUSP#电压正常,于是找了废板子注意代码也要一样B1不能跟其他的代换的,我试过是不行的,10分钟搞定。待机0.08但开机了也不掉电感觉待机偏高了,又换了个待机正常了反复十多次都一次性点亮,测试正常。明天应该可以交工了,老鸟给点辛苦分和点评!

网友(2012-03-07):
实际故障是3VS和1.2没出来是SUSP信号拉低了?要是EC拉低了susp信号那整机都不会开机的,怎么会用一会掉电呢?不解请楼主明鉴。

网友(2011-12-11):
Q5是N沟道场效应管,不是NPN的三极管,你最后是说EC坏了吗

网友:
写的很详细,我看懂了,谢谢分享

网友A:
早就知道是因为VCORE没有掉电的,为什么不早测它的工作条件,搞了好久才开始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就知道是因为VCORE没有掉电的,为什么不早测它的工作条件,搞了好久才开始测哦

才开始维修,有还得不懂

网友:
这样已经不错了,我看懂了,写得很好  加分

网友:
EC导致的,系统电压有时有。有时没。

网友:
很好啦啊 ,,我也是新手!!!

网友:
这种现象多是EC不正常

网友:
嗯楼主的经验分析非常的清楚,技术高,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样的固执实在是不好找的啊

网友:
926QF 的EC  有版本的区别这点一定要注意。。

网友:
修好了就行啊!!!~慢慢来就会好的啊!!

网友B:
SUSP#过来后,Q34怎么能是截止的呢?

网友:
SUSP#应该是高电平才对啊,这样Q34导通,susp就是低电平,Q5就截止,+VSB就直接加到U1的G级,使得U1导通

SUSP#应该是高电平 Q34导通应该截止不要误导,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SP#过来后,Q34怎么能是截止的呢?

基地学员你不知道吗?  SUSP#高电平导通,Q34是NPN的场效应管,G级电压是高电平,D级就被S级拉低。所以Q34截止……

网友:
SUSP为低电平必须Q34截止
这是 楼主 上面的话   要是q34截至了   susp不就高电平了吗   望楼主解释一下

对啊我怎么也觉得楼主写的不对啊,按你那样说Q34要是截止了,SUSP不久高电平了啊。SUSP高电平了不就让上面的那个Q5 N管导通了啊。一导通不就让+vsb电压直接拉低了吗。。希望楼主解释下

网友:
写的不错,容易看懂。

网友:
是EC坏了吗?
“测到这里了我看到带了个#号是低电平才走弯路。”17pin正常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里是高电平

我也一直认为带#号是低电平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结果被推翻了吗?

网友:
低电平开启,高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直认为带#号是低电平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结果被推翻了吗?

低电平开启,高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电平开启,高电平有效

这句话我还不太理解啊?能说的详细解释一下吗?谢了!

网友:
真是走了弯路啊!可是基地也是这样说的吗?带#的就是低电平吗?

网友:
嘿我咋就不会修呢。哥们教教俺吧。修本子要注意和要求写上面啊

网友:
只是个信号而已。不要那么纠结

网友:
拖了这么久客户都没意见啊?  看来你老板挺会忽悠的,还有你老板怎么也不侧下芯片条件  加焊下不好就没办法了?

网友:
正常应该是高电平的。

网友(2012-01-15):
楼主理解反了    Q34应该是导通   不是截止的

网友(2012-03-10):
楼主讲的很精彩

网友(2012-04-15):
对啊我怎么也觉得楼主写的不对啊,按你那样说Q34要是截止了,SUSP不久高电平了啊。SUSP高电平了不就让上面的那个Q5 N管导通了啊。一导通不就让+vsb电压直接拉低了吗。。希望楼主解释下

网友:
楼主的解说很有意思,不仔细看的话,偶觉得肯定看着有那种似懂非懂的感觉!!!不错!!

网友(2012-08-05):
Q34要导通,susp 才为低电平,

网友(2012-09-16):
我修到过也是SUSP这信号转换出问题的,不过不是EC坏,而是电阻坏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