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硬盘加密了 密码忘了 求破解

楼主(2011-12-11):
开机提示#***5NJ0X3SM-595B的代码 有哪位高人能帮忙破解一下吗 多谢了
硬盘

网友:
在线等 哪位能帮帮忙啊 多谢了

网友:
这个破玩意折磨我2个小时了 谁能救救我啊

网友:
这个不是硬盘密码,是BIOS开机密码。

网友:
没有太清楚楼主的意思
是笔记本BIOS里面的密码,还是硬盘密码?硬盘密码需要取出硬盘来检测,才知道是否加密。解硬盘的固件级密码,需要PC3000工具或者效率源工具。

网友:
你的应该是超级用户密码。不是硬盘密码。拆下硬盘就能明显发现

网友:
建议发到笔记本维修论坛。这密码是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
搞准方向才行啊,要不然瞎搞

网友:
没有听说硬盘有密码,见识了

网友:
硬盘还有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