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散热片问题

楼主(2011-12-11):
有的桥散热片是和桥粘和在一起的,很难扣下来,遇见这样的桥要加焊,改怎么加焊?怎么拿下和桥粘和在一起的散热片??

网友:
用风枪加执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用你刚买的的迅维260,下加热200度,3分钟,散热片和桥之间的胶就融化了,轻轻一拿就下来了

网友:
收到.....
明天就试下

网友:
先把固定卡扣取下,然后 用力向左
或者向右水平旋转散热片,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直接向上拉起。。不然会拉坏桥,或者焊盘掉点。。。。
CPU风扇同样这种方法,有的硅胶硬化了以后
直接向上拿起风扇很容易将CPU一起带下来,,这时候只要左右旋转几下散热片。自然就下来了

网友:
直接用刀片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大的事

网友:
这个直接有一字刀就行的

网友:
如果是双面胶粘的话,可以蛮力拔下来。桥坏不了。

网友:
支持加热拆   说明对很牢固有用

网友:
以前一via板的北桥,就是双面胶的,把主板按在桌上,左右扭拔,用蛮力就下来了。

网友:
风枪加热下就能下来了

网友:
我还是觉得迅维260好用

网友:
我都是用热风枪。

网友:
加热一下好

网友:
加热就是好 别玩暴力

网友:
任何胶  遇到热量  都会屈服的

网友:
加热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有人喜欢安全,有人喜欢刺激。各有所好罢了。
两种办法,各取所需。

网友:
风箱对着一吹 拿个钳子捏着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