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主板电容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1-12-11):
大家更换电容用的什么洛铁?
我的936 怎么总是镀锡都烫不下来?
每次都是936+风枪预热才能取下

网友(点评):
安泰信306H,换的速度快,

网友:
天冷了,散热太快,温度稍打高一点

网友:
关键是回温要快,我以前的936A都不行,270元买的,

网友:
应该是温度不够啊!

网友:
大家都是用的936 吗?

网友:
打算买个100W 的外热电烙铁
不知道能不能用,那个不防静电..

xch

网友:
936B 经济型,,,有铅无铅的通杀,、前提是要用刀头,,适当加锡 ,不要同时加热两只脚,
交叉着来。。

网友:
电烙铁不用买了,原来的936用用可以了,换电容前,先把你的板子在你的CF260上面预热一下,绝对非常容易焊,不信你试试,呵呵

网友:
换电容温度随便调

网友:
下不来往上面先补点锡

网友:
上松香啊。

网友:
焊锡用好点的 我温度是调到230  用的是马蹄头的 挺好用的

网友:
开玩笑的吧   换电容也松香  ??

网友(点评):
我一直用的松香

网友:
我直接用AT853A预热台直接烤 一会就轻松拿下。

网友:
看来大家都很有经验,学习了

网友:
我用的是塞克852D,感觉还挺好的。

网友:
烙铁温度调高了不就可以了,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
这样的事情还要发帖   温度不高就升高    高了就调低   根据自己的机子设定

网友:
现在是无铅的多了,自然拆焊的温度也要高些!

网友:
我的一般温度要调到400才焊的下来,但是烙铁头很废 。没有说的2万焊点  ,只有几百个左右。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

网友:
936a,温度打到底!!刀头!OK!

网友:
恒温的我都是400 普通的我都是过了10分钟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