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槽的更换方法

楼主(2011-12-11):
大家遇见要更换内存插槽的活,是怎么干的?
有什么好方法能顺利取下槽子?
锡炉除外.....

网友(点评):
用风枪和吸锡枪先把内存阵脚的锡吸出来,再用风枪边加焊边取下内存槽

网友:
台式机的内存插槽还是笔记本的?

网友:
用锡炉比较好,,

网友(点评):
量不大,所以没打算买锡炉

网友:
那个简单啊,用风抢就好

网友:
我都是用热风枪干的,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用吸锡器加焊铁,不过耗时间!

网友:
原来我发过一个帖子被和谐了,其实拆很简单,一般都是坏的才拆吧,既然是坏的就强力嘛,一把斜口钳就搞定。原来我还试过一种方法,就是只把塑料件拔出来,剩下的就烙铁搞定,那样有点风险。斜口钳没什么险了。装上去大家都会吧.

网友:
同意7楼的,好经验,不错

网友:
7楼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