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华硕主板,能点亮,挂硬盘不能启动系统

楼主(2011-12-11):
COMS可以看得到硬盘,排除了系统,分区激活等原因,开机自检之后,就是一个光标,在闪。。。如果用光盘刚可以起动,头都大了。。。。
华硕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你看看有几根内存

网友:
还是系统的问题吧,你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看看用光驱能进PE 不 PE 不能进内存条有问题 能进就要考虑很多了

网友:
先看看能不能进PE,能进PE一般就是软件的事了

网友:
从COMS里把硬盘调成第一启动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你硬盘引导坏了吧 你可以用PE看能不能进 能进的话百分百是你的硬盘引导坏

网友:
进dos,用如下命令修复主引导记录就可以,fdisk /mbr。一般这个不是主板故障。

网友:
在BIOS里可以读到硬盘的信息么?
还有是不是联想的品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