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牛Z06不触发修复过程

楼主(2011-12-11):
机器拿来时,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能触发。拆机量3V5V待机电压正常,EC WPCE775L工作条件正常,裸板触发NBSWON#有跳变正常DNBSWON#有0-3.3V, RSMRST#0-3.3V,SUSB# 0-1.4,#电压明显不正常,应该有3.3V才对,于是打阻值,也正常,我便怀疑是EC或是南桥有问题,把这个信号电压拉低了,换EC问题依旧,换南桥后试机没问题,于是装机,开机没问题,心里好是高兴,可以当我在关机在开机的时候还是老问题不触发。这下头大了,那边在催呢,没办法只有在拆机,拿着板子仔细看了一遍也没有发现板子有什么异常现象。这时我的手不经意间碰了一下PR117为个电阻,机子触发了,断电在触发,不能,摸下117电阻可以触发,量电阻1M正常,以为是虚焊了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于是换了一个224电阻上去,问题解决了。可是想不通它怎么能影响到触发上电。截了两张图,请论坛的高手们指点下。不能修好机了,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PR117损坏导致PQ52 PQ51不能导通,当然不能触发了。

网友:
怎么说怀疑就怀疑呢,还好你修好了

网友:
这种电阻坏用表量不出来,它是滤波的,你用示波器就能测出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很好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5V是触发后才有的,PR117待机电阻两端是3.3V

不可能,这种广达代工的板15V是待机时就有的。我修过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这种广达代工的板15V是待机时就有的。我修过好多了。

看图纸是+15V待机就有的,对这个问题我专门量了好多次,触发和不触发都量过,也很郁闷找不到合理解释的理由。其实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水平有限没表达出来。

网友C:
不解,1M电阻值既然正常为何不能触发?换个电阻反而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解,1M电阻值既然正常为何不能触发?换个电阻反而触发了.

应该是管子的性能变差了。

网友:
楼主你怎么到那个电阻的!!楼主修的也是对的广达开机首先要打开s5的电压转换的

网友D:
待机的时候是10v,触发之后会跳到14.6v左右,你换电阻只是偶然,你这机器还会回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待机的时候是10v,触发之后会跳到14.6v左右,你换电阻只是偶然,你这机器还会回来的。

待机的时候电阻两端是3.3V,触发以后是不到14V吧,看来你对这个问题研究过,请多指点一下。

网友:
15V那个电压是待机就会产生的

网友E:
你那个的根本问题应该是15V的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的根本问题应该是15V的升压电路

升压电路没问题,管子电容我也换过了。我的不解也和这个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的时候电阻两端是3.3V,触发以后是不到14V吧,看来你对这个问题研究过,请多指点一下。

待机时 3.3V不正常吧。。

网友:
NBSWON#跳变,用示波器能测出来吗?

网友:
是控制2级电压的原件不良

网友(2015-11-27):
遇到一样问题,不知道根本问题是什么、修好后会不会又送回

网友:
这运气没得说,碰得这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