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显示器,开机闪绿灯

楼主(2011-12-11):
开机闪绿灯,拆机后,把屏线拿掉,正常,绿灯一会变黄灯。插上又闪,量屏驱动板上,没得电压。。。什么原因

网友:
你为什么直接就说驱动板呢?为什么不说下电源板正常不

网友:
你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驱动板哪都没吗? 3.3  5V  ?

网友:
直接 接个5V到屏供电 肯定好 不解释 。。。

网友(点评):
不经过驱动板的话,还会闪灯的

网友:
改个高压条就差不多了.

网友:
再查查电压  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