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宏基3270 过压保护维修

楼主(2011-12-11):
     宏基3270    7300独立显卡        EC  87541V          犹豫没有数码相机 所以用摄像头拍摄

         二修机器 拿过来瞪了半天 也没瞪出什么来,只看到能动的地方都动了,除了桥。打各电感阻值没发现短路情况,上电源开机,待机0.002  只听说 广达的板子 待机南桥不得电 没想到待机这么低,差点以为没待机,测量 3VPCU  5VPCU 有 其他电感没电, 上假负载 开机0.2多2秒掉电。

简单分析明显是 电压没上全 掉电保护的。 EC是87541 听说很爱坏,所以先查查他有没有问题。
EC 供电     34脚 3VPCU   161脚  VBAT 有点  说明待机供电正常

时钟有 , 6脚 复位 也有

开机瞬间 155脚  有3.3    4脚 MAINON 3.3     27脚 SUSON 3.3  别的没测  貌似EC工作正常

并且开机瞬间还可以测到  EC  89脚SUSC#        90 脚 SUSB#  得到南桥反回来的的 SLP 3   SLP5的上电信号
用这个我判断 南桥应该也正常。

2个大芯片都基本正常  就有维修价值了。  现在开始修 电感电压,因为开机瞬间 只有CPU 电压出来, 既然CPU电压应该是最后出来的        它都出来了 其他电感电压一定 也要出来,没出来 造成缺电压保护 就好修了。

首先看 8743   分别控制 2路 电压 1.8SUS(1.8挂起电压)  和  VCCP  (CPU接口电路电压)应该是1.05V

   8743     4脚 V+ 19V   22脚VCC 5V    1脚 REF 4V         19脚 25脚  BST自举 5V            11脚 12脚  开启 都正常

       既然 都正常   那么 18脚 DH2   和 26脚 DH1 就应该能测到 驱动脉冲才对啊  实际测试  18脚有10多V 的脉冲出来  26脚只有5V尖波,并且 18脚 控制的 1.8VSUS 电压很正常    示波器 一条直线上去  然后掉下来

26脚 这边的 VCCP 就不一样了   VCCP电感一个3V来尖波 出来     VCCP 应该是1.05V 缺出来一个3V的尖波 明显过压 造成芯片保护了,于是 检查了 1脚  的反馈电阻  PR18   PR17   均正常。

于是又溜 一眼芯片 发现  8脚 OVP 过压保护   接地有效 也就开启过压保护功能      9脚 UVP 欠压保护 接VCC  那就是开启欠压保护功能。       既然这样  那么这2个 电感  不管是 过压 还是  欠压  都会造成芯片保护。

既然 是过压保护  那么 拆了上下管  打 场馆 阻值正常,又换了电容, 还是涛声依旧,最有把电感换了 电压不在是尖波 但是还掉电,说明还有 电压没出来,不过这一路算是正常了。

下一个 就是 PU9   sc470 控制的  电感NVVDD  显卡供电 没电压万用表测试

示波器发现 这个电压 出来了 ,但是 示波器看      不是一条纯净的直线   并且这条直线很粗   明显是杂波太多 因为电压出来了 所有芯片PU9 工作条件 没有在检测,直接换了电容,换完后 涛声依旧   ,又换了电感 ,测量 电压出来了,开机 不在掉电,上真CPU  看内存AD线波形  perfect !  上屏也亮了  。

不过问题出来了
PL14  也就是 NVVDD 这个 显卡供电电感 是1.5uh    我换的1.8uh  不知道为什么  开机仔细听 能听到电感 轻微啸叫声音

之前的滤波电容 PC128   4V 560uf   我换 的 2.5V 820 uf      不知道是电容 不对还是电感不对

另外中间修复的 过程中出现一次大短路   经过检查是  屏显借口的滤波电容 C468 C469 短路

最后逐个一个一个段开所有电感仔细 听 还是能听到轻微的啸叫声,最后场馆  电感 电容 也都换了问题还是没解决,
不过 要把耳朵放很近 才能听到一点, 最后怀疑PU9  SC470 芯片问题 犹豫没有芯片 所以没管它,装机测试他们玩了 2个小时拳皇没有任何问题,于是 此机器算是修复完毕。

网友:
写的真好,这应该能加精。

网友:
不错,写的很详细

网友:
perfect  !写的不错,学习了 呵呵

网友:
怎么一下就坏了两个电感,是不是上家做的手脚啦

网友:
不怎么弄的   不过做手脚 也不能做 这么 低级吧

网友:
楼主写得很仔细.
电感会响可能与PWM的频率有关系, 不同频率的PWM波形有可能会和特定电感产生共振. 减小电感值或再增加电容的值或许能避免此问题.

网友:
如果能给大家带来好处也不错。

最好最有效的减肥药  pigproxy.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