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老问题,MATA的测试结果为什么不能保存

楼主(2011-12-11):
如题,我是用的显卡书带的光盘里面的测试程序,以前也问过各位老大,但最终也没能解决,那个程序是有批处理的,DOS下输入D:\VGA\TEST回车后,会有那个批处理的界面一闪而过,并且点任意键都会再次闪一下,不能使用,如果输入D:\VGA\MATS\MATS7测试普通的7300一类的显卡是能正常测试并准确给出测试结果的,但有些大花的卡看不清结果,根据程序的使用介绍中说,MATS会自动保存结果为REPORT.TXT文件于MATS同目录下,但总也没见过这个文件,在程序的MODS目录下倒是有一个这个名字的文件,但是是一个类似于440显卡的测试结果,到原程序文件中看,原来程序文件本身就有这个文件在里面,看来不是测试软件添加进去的,
论坛上搜索了一下,有人说加一个重定向参数,输入D:\VGA\MATS\MATS7 >A.TXT,就可以保存测试结果为A.TXT的文件,但输入后倒是同以前一样的进入测试画面并给出了测试结果,但同样还是找不到这个A.TXT,
主板换过N块,什么芯片组的都用过了,所有盘符也都是FAT32格式,情况都是一样的,请问各位,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批处理一闪而过的问题以前就问过,也问过月饼老师,但还是没解决,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保存测试结果的,谢谢,

网友(点评):
改一下你文件夹的属性 是不是只读

网友:
你的 MATS 是在独立目录里的吗?

即使是不用参数,也应该能保存执行记录的。

网友:
我用都能保存呀 。你的不保存 你要看看是不是你的目录错了

网友:
w我也不知道哦。就是拿分来的

网友:
独立目录?怎么解释,是不是把MATS这个文件夹导出到D盘根目录?

网友:
那个文件夹是自动创建的

网友:
文件夹是只读的属性,但为什么改不了呢,去掉只读前面的点儿,也选中将此更改应用于所有子文件夹和文件,点应用,点确定,但回头再点文件夹,点属性,只读前面那个点儿还是像膏药一样贴在那里,这个应该怎么办?

网友:
现在我把这个MATS目录下的所有文件直接释放到D盘根目录,然后DOS下运行,D:\MATS7,测试结果依然不能保存,

网友:
盼高手解答,

网友:
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一般这样处理。

1. 将 MAST.EXE 文件拷贝到 C 盘;
2. 进入 DOS,在 C 盘建立一个目录,命令格式为: md memtest  ;
3. 执行 copy c:\mats.exe c:\memtest  ,将 mats.exe 拷贝到刚才建立的目录中
4. 进入 memtest 目录 ,执行 copy con report.txt ,回车,再键入 aa ,回车,然后按 ctrl + Z 键保存退出,这样就建立了一个 report.txt 文件,文件内容为 aa 这两个字符。
5. 执行 mats.exe -ver ,也就是查看版本号的命令,看看出来的信息是否合法,如果这个 mast.exe 支持你的卡,就会显示出版本号,别显示你的卡的核心代号以及显存容量。

执行第五步的时候,mats.exe 就会在 report.txt 文件中写入刚才显示的信息了。

我建议这些步骤的原因在于实验你的盘是否支持建立文件,是否支持文件写入等等。

如果你没有办法建立 TXT 文件,那么请执行 ver 命令,看看 DOS 的版本。我建议使用 DOS 622 来执行mats.exe 。

网友(点评):
以上可不可以在XP系统下建立文件夹和拷贝文件?

网友(点评):
我在C盘建立文件夹名为MEMTEST,将MATS.EXE拷贝入其中,并在其中建立文本文档并重命名为REPORT.TXT,并输入内容为aa,进DOS,执行C:\MEMTEST\MATS7出现检测画面,之后生启系统进MEMTEST文件夹中看,REPORT.TXT内的内

网友(点评):
内容还是只有aa两个字,

网友:
那出了问题了,不明

网友:
把硬盘在重新格一次,在把软件拷进去,看看成不?

网友(点评):
重格过N遍了,

网友(点评):
盘都换过N块儿了

网友:
我让你在 DOS 下建立文件,以及文件夹,是为了检查这样的操作在 DOS 下是否可以被执行。你在 XP 下做完了再回到 DOS 下执行 MATS 就没有意义了。我列出的几个步骤中,只有第一步你可以在 XP 下做。

你不是说 MATS 不能保存执行过程信息吗?我列出的这些步骤就是为了检查的目的啊。

网友(点评):
明天试下,谢谢啊,试完了告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