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屏两边两竖杠

楼主(2011-12-11):
今天收到一显示器,发现有一灯管烧坏,更换灯管后开机正常但屏两边各有一道5mm宽的白色竖杠(我以前从没换过灯管),请高手指教如何修复.

网友:
你换灯管时没装好吧

网友:
没图也说不准,,,屏坏了的可能性大呀,,

网友:
屏估计又挂了

网友:
屏被压坏了! 新手的代价

网友:
应该是屏压坏了,我刚开始修也是这样。

网友:
上张图片看下.不知道是不是你把这2个IC弄坏了...

网友:
屏坏了吧,我第一次换没出事,第二次换还好,第三次换就出事了。

网友:
补充一下,屏没坏,现在用的就是这屏,但屏的两边有两竖杠(白色的),中间部分是正常的,不像是屏坏,象是背光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2-12 10:38):
屏没坏,现在用的就是这屏,但屏的两边有两竖杠(白色的),中间部分是正常的,不像是屏坏,象是背光有问题

网友:
背光没问题  还是屏坏了  那种软排线很娇气的

网友:
开个网页看看滚动条能否完全显示

网友:
单独点灯管看有没有线 看屏上有裂痕没,重新把灯管插出来,

网友:
对,先试下能不能全屏显示,

网友:
不能全屏显示,就差了两边一点,只点背光看不到这两条白线,难到真的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