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LG L194CW 不加电

楼主(2011-12-11):
客户(同行客户)送来一LG不加电L194CW,不加电同行修过的,烧的一塌糊涂!
整流管全烧坏,大电容烧爆,保险烧没了,滤波电感烧断 ,整个就一炸机呀!

还有不用说管理芯片一定也坏了
这管子是LAF0001,我用FAN7601代用,因这个管子坏的不多我也没有备份这个芯片
整流管我在旧板上也没有找到(都拆完了)我就用整流桥堆接。

接好后,换上开关管,电源管理芯片都 接好后装上板子和烧坏的电阻,保险等,然后装机

这过程要做细点,要保证每一步都做的没有问题,然后才能插电开机!

成功!成功在于细心

网友:
主要就是电源的前级,,

网友:
感觉换版比较好一点

网友:
换板吧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 新版才20几元 不过 精神值得学习哈

网友:
这样的我想楼主还是换板吧,修起来比较繁琐,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
我感觉楼上的几位说的不妥。。换板谁都会。。做为一个搞维修的,贵在于维修的境界。。可以修好了扔掉换板,,但遇到没有遇到的问题攻克掉,。,,,,失去了维修本质的意义。向楼主这种维修的最高境界学习致敬

网友:
说的对!维修就在于迎难而上!而不是遇事就换
赞同
说得对,维修就要这样做...

网友:
像这样的  我直接不修    换板   呵呵楼主真是耐心啊···

网友:
如果坏的东西比较多,我们直接换板,这样也能报上价。

网友:
lz  这样也能修不简单   支持。。。

网友:
很厉害呀 有耐心

网友:
多谢分享!

二当家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精神可嘉 境界啊

二当家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同意7楼说的话,这才是真正维修境界!!

网友:
LZ是搞技术的人,有追求啊,佩服

网友:
lz整流桥怎么换上整流管上去啊?

网友:
精神可佳,但这样建议换板。用的时间可能更长久

网友:
楼主技术过关,就是不知道稳定性好不好呢
希望不要返修

网友:
我看只坏了个全桥吧

网友:
换板吧。。。免得反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