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1-12-11):
初始故障是黑屏不开机,电源灯不正常的闪动。更换高压板2个已经爆浆的电容后可以开机,但dos下有条蓝色竖线,进系统后花屏。(客户说原先屏幕可以正常显示。)
我维修时没动屏幕,屏幕背板也有铁盖保护。 但发现驱动板似乎有一点烧黑的痕迹。难道高压板的电容爆浆还会烧驱动板吗?
到底是哪里坏了呢?是屏幕?还是驱动板?
手头没有点屏套件。请高人指点

网友:
屏的问题小。、主要看驱动板

网友:
屏线接口擦一下,不行的话在看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吧。那条dos下的蓝色竖线可能是屏也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在DOS下没有花屏那么应该可以肯定屏是没问题了吧,剩下的就驱动板了。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我正在自学修液晶,已经整好两台了

网友:
驱动办的可能会大一点! 刷一下不BOSS吧?或MCU

网友:
有动过屏线么?是不是屏线没有接好导致的,很多显示器用的久了屏线和屏口的连接处容易氧化,拔下来就会花屏,试一下 屏线擦一下或者换一条屏线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