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蓝暴节能版350炸保险

楼主(2011-12-11):
全汉蓝暴节能版350炸保险,检修发现紫色线和绿色线,没有3.3和5v的电压,说明前级电路300v工作不正常,检修发现一二极管烧毁,更换后,紫色线和绿色线的3.3和5v电压正常,短接绿线和地线,电源不能启动,风扇不转动,电压不输出,测量红色线,发现5v电压跳变,12v电压无输出,同时保险用灯泡代换,发现灯泡的忽明忽暗,有那个仁兄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能说下是用什么芯片吗?不说清楚很难帮你!就你说的像是振荡有问题,正常是一闪即灭,查光耦、TL431等回路

网友:
感觉检修思路有问题!
既然是炸了保险,却跑去查输出端做什么?还带电?

首先查的是初级有没有短路故障点,先恢复初级的直流电路回路,保障初级直流电路回路有效可用,然后再看反馈负反馈,就是交流回路,然后才是查次级,就是输出了,这才是解决问题少走弯路的大道!

新手们如果确实没有好的入门教材,我推荐一本《家用电器维修入门》,比较权威了!
当年学家电维修的基本人手一本,多少年都是这类图书的畅销书!

网友:
灯泡忽明忽暗的话,有可能是后级输出有过载,查查输出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