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哒。哒的响声。。。

楼主(2011-12-11):
今天接到一台19的液晶,牌子没注意,电源板上有哒。哒的响声,拆开一看,有几个电容坏 了,12V和5V的输出滤波电容,换过后,还是有哒、哒的响声,并且断开电源还 要再响一会才会停,但响声听不出来是哪出来的,只知道是板子上发出来的,无奈换了两个4060,还是响,再换了一对5V和12V的二极管,结果竟没有5V和12V的输出了,并且哪个大的电容充电后不能放电,要短接放电才行,但响声也没有了,请帮忙看看是哪出问题了,测量了大电容两角电压为330伏。在线等高手。。。。。。。。。。。。。。

网友(点评):
断开负载 先检修电源部分。

网友:
电感有问题。,有短路也会引起,

网友:
大电容330V电压是正常的问题是你换的整流二极管确定是好的吗,如果声音真是板子上发出的一般都是高压包或大电容!

网友:
确定是好的,见不行,就又换回去了,结果还是没有5V和12V输出。。。。。

网友(点评):
可以测一下好坏啊!

网友:
PWM有无启动电压16V或外围电路

网友:
你可以断开12V试下。

网友:
换高压试试

网友:
学习,学习

wgq806907211 -2 严禁灌水

网友:
查看下电容。。。看看阻值是否偏小

网友A:
你测的时候是否接了驱动板呢,我有次修个组装机,电源板不接上驱动板就会响,电压跳变,接上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点评):
呵呵,确实啊,不少机器不接驱动板会哒哒响,遇到几次都郁闷死我了,到处查哪里短路,后来无意中才发现接上驱动板就P事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的时候是否接了驱动板呢,我有次修个组装机,电源板不接上驱动板就会响,电压跳变,接上驱动板就好了。

接上驱动板后,电源灯一闪一闪的,显示器不亮。。。。。。。。。。。

网友:
换了OB2268为OB2269,结果是有电压了,12偏低为10。5V,5V为4.8V,哒、哒声还有,接驱动板试机,指地灯一闪一闪的,屏不亮。。。

网友:
什么意思ia

网友:
电压偏低查一查电压取样反馈电路看看

网友:
负载短路。。仔细检查

网友:
看看主变压器旁边有个小电解一般是25V或50V耐压,换换试试。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在叫吧   至于换了二极管没电压输出   建议换QWM芯片

网友:
哒哒响是负载有短路的明显症状  分别断开各路负载 判断故障电路 再检修

网友:
后级肯定有短路,可以断开一下测试

网友:
这种多是高压的问题   要求稳定  换个高压条把=吧

网友:
不会是整流的管子坏了或者是性能不良吧

网友:
可能是变压器 或者有短路

网友:
变压器有问题吧。还是灯管达火啊。危险。不稳定因素

网友:
看能不能开机?不能开机换下开关管试下,最好带电源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电容失容、变压器松散等都可能引起异响。。。。。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换回去原来的二级管,也没有12 和5V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