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想去基地学习笔记本维修,现在需要做什么功课!

楼主(2011-12-11):
年后我准备去基地学修笔记本,说一下我现在的情况,显示器修的都差不多,主板供电,时钟,复位七七八八,我想问一下我现在需要做哪些功课能够让自己去的话学的更快一些!

网友:
腌些白菜腊肉,带上一坛好酒,找到喜哥,齐活了·

网友:
您好,给您以下几条建议参考下
1、在论坛上浏览时序的相关贴子,深入了解一下时序的概念。
2、最好找一块坏的笔记本主板,并找到相应的电路图,基本了解一下笔记本主板的各个主要电路构成。
3、练习一下笔记本主板上零件的测量和焊接,比如EC、以及BGA焊接的熟练性。

网友:
3楼已经说清了。

网友:
给力,我也想学维修,但是没基础,该怎么学呢

网友:
明年是否会有优惠活动呢?

网友A:
我也想学 但是店里离不开啊 没电子电路基础  远程学的效果怎么样啊 想学完全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学 但是店里离不开啊 没电子电路基础  远程学的效果怎么样啊 想学完全部的

您好,远程是加深维修原理学习,学习笔记本远程要求有一定电路基础,平时能接触笔记本维修,这样学习远程效果更好,如果没有电路方面基础,或者基础不是很好,建议先学习先主板显卡,再学笔记本更好一些

网友B:
一定要先学主板?我也想年后去基地学笔记本维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先学主板?我也想年后去基地学笔记本维修啊

您好,如果没有基础或者基础不是很好,建议先学习主板,因为主板是学习其它技术的基本,学会了主板,就相当于对维修技术入了门,上手其它就容易的多了,笔记本的电路都是由主板发展过来的 ,所以学习了主板的维修,在继续学习笔记本的时候,对于电路的理解就相对容易的多。
而且和维修工具和维修方法上来,笔记本也可以沿用主板的
我们从学习效果角度给这样一个学习方面建议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如果没有基础或者基础不是很好,建议先学习主板,因为主板是学习其它技术的基本,学会了主板,就相 ...

回维修主板才是入门级的维修员? 何时才到中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维修主板才是入门级的维修员? 何时才到中级。。

学习维修,主板是最基础的东西,最基本的学好了,学别的才能更容易
自己学的越好,级别肯定就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