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州HF154C液晶(15寸宽屏)数据???

楼主(2011-12-11):
此机加电不加信号一切正常。可以看到无信号输入OSD。加信号后。不显示。按MENU。菜单可显示。先是怀疑亮度对比度有问题。恢复后也一样。当调整色彩模式为6500,9600时可以显示,但关机后再开机又不显示。求此机数据。
不显示
无信号

网友:
对比度有时自动调整为
。
OSD
菜单中的
6500 9300
都不起作用。对比度,亮度调到中间,调到最大都是不显示。故障时将菜单复位后也不能正常。
随便用一个废板上的
24C16
更换后试机;显示正常。更换
24C16
后试机。一切正常。说明
24C16
是用来存储数据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