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质量不好也能影响取电容

楼主(2011-12-11):
显卡有两个电容鼓包了,想换一下,就是取不下来,后来发现是焊锡的问题。那个焊锡一加热成了一块一块的渣样。不知是吗?

网友:
你是加锡了吧。这种垃圾焊锡丝少用,要用就用好的,还有烙铁

网友:
你用的那种我最早也用过,用来焊个收音机什么的还可以,用来修电脑就不行了~

网友:
你的应该是烙铁温度不够,那种锡熔点比较高的,说白了就是锡的含量少,杂质多

网友:
没有松香芯的普通焊锡会是那样的,解决的办法是用松香或者是焊膏,还有把烙铁温度开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