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进水联想Y550维修

楼主(2011-12-11):
由于Y550南桥背面都没有丝印标注,所以没法具体说明是哪一个件,还请大家包涵,第一次发帖,匆忙了,本来应该下午边修边拍照片的。下次一定注意,呵呵。
切入正题:今天接到一台联想Y550进水机,电流到0.17没反应了,过几秒钟就断电,师傅不在,出门有事了,本来想拆开刷干净,放烘箱等师傅明天弄,拆开一看,我的天,那进水进的,掌托下面的板子上全是,不知道是啥玩意,黄颜色的一大片,都干了,轻轻一碰,一块块的黄色的东西往下掉,和以前墙壁脱漆一样的感觉,赶紧的,洗板水清洗了一遍,大概看了下,南桥边上的一个八脚芯片腐蚀断了一个脚,南桥背面两个上下一起的三极管有一个也被腐蚀掉了一个脚,不管了,先烘干再说,放烘箱放了一个半小时,拿出来,先找到少了一个脚的4008B八脚芯片,换了一个,接着找到一个E27的三极管替换到板子上的S27,目测没有什么了,通个电试一下,还是一样,电流0.17,只不过不会自动断电了,手上没一样的板子,也没图纸(有图纸也不会看,小弟新手,还在学徒,平时都是打下手的,拆装机之类的)再把南桥背面仔细看一下,发现有线路腐蚀,断了,有一个焊盘像是掉了件,先飞了根线,找了个大小能放到焊盘上的电阻装上,(由于没有丝印标注,不能说明具体是哪个件,望大家见谅)再通电想测量下电压,不想开机了,心中窃喜,今天走运了,装上屏幕硬盘,正常进系统,那个爽啊,突然电脑显示没有音频输出设备,再一想,对啊,开机LOGO那里的音乐都没有的,进设备管理器查看,没有音频设备,昏倒,难道声卡挂了?仔细看了一下,水好像没流到声卡那个位置啊,保险起见,瑞昱声卡芯片加焊了一下,照旧,又看主板,发现七合一读卡器下面的水渍没洗掉嘛,会不会那下面有线路或者原件影响到了声卡呢,上BGA焊台,把读卡器取了下来,一看傻眼了,水渍是不少,可是上面没原件,也没有线路被腐蚀断掉,白折腾了,算了,拆了拆了,干下好事,把读卡器下面也清洗干净,重新焊接上了,继续查看,量声卡电压,对地阻值,都没见异常,心里烦嘀咕,难道是有水进到南桥了?板子上的痕迹显示液体只到南桥下面,距离南桥大概还有5毫米的距离啊,还是被擦干净了?有点郁闷,矛盾要不要动桥,最后想想算了,拆焊一个桥嘛,也不是多大事情,干吧,拔下AF82801IBM,找了一个一样的拿来植球,焊上,情况照旧,傻眼了,暂时没了头绪,这电压也有,阻值也对,它还是没音频设备,这是什么情况呢?眼睛无意识的在南桥正面,反面来回看,看着看着,感觉南桥背面好像还好一个地方是掉件了,可是又没丝印标注,也不知道原来应该是电阻还是电容还是电感啥的,郁闷,量电压,一端焊盘上是2.5V电压,另一端没有,但另一端又不接地,心里又犯嘀咕了,心里那个恨啊,这Y550主板哪家OEM厂家的呀,丝印都不搞的,这不坑爹嘛,谁知道该往上面补什么件啊,最后想干脆直接焊在一起,看看还能不能进系统吧,直接用焊锡短接,开机,居然有声音了,狂笑,哈哈。。进系统测试,硬件正常,播放音乐正常,无线网卡,光驱,USB接口全部使用正常,心想那里应该是一个小电阻,换了个电阻上去,装起来,拷机测试2个半小时,一切正常,好开心,终于自己瞎捣鼓也修好了台机器了,呵呵。。
感触还是有的,应该慢慢的要学习看电路图了,如果有电路图,就不会这样貌似没头绪的瞎整了,开心之余还是有点后怕的,想想万一直接短路焊盘啥的,把板子给烧了,或者问题扩大了,那就麻烦了,以后还是多向师傅讨教些理论上的知识才行啊。。不过总体还是很开心滴。。。。。

小弟第一次发维修贴,写的不好,也忘记了拍照,欢迎各位高手拍砖,指正。谢谢~~~

网友:
看得挺累。。。不过楼主应该做得时间挺长了,手工不错

另外一波三折。。。这个“波”是怎么长的啊

网友(点评):
承蒙夸奖,手工也就马马虎虎一般般而已,小弟学二维三个月不到时间,平时就动手多一点

网友:
还看明白了

网友:
是个学徒也能把板子修好,真的不错,可以出师了。

网友:
楼主也不贴个图看看  实在是看得晕啊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不错,这样也可以,还是有思路的。慢慢来,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网友:
有这种维修精神挺不错的,好好学。应该很快就能出师了!

网友:
学徒也能把板子修好,真的不错

网友:
很好 了  支持一下

网友:
呵呵,维修过程很详细

网友:
耶上面的是哪位美女的嘛。又看见你了哦。发个图片把俺们眼球都给吸住了。嘻嘻。学习中楼主我飞过下来打打酱油

网友:
虽说简单,但是新手的话,还真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2012-09-16):
呵呵,要多学学看图。这样才好修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