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30不 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11):
同行哥们送修一台G530机器,通电试机 待机0.05我的经验是,一般仁宝的机器只要待机到0.04-0.05我都认为是点火保护。于是马上拆机,拆机的时候发现大部分镙丝都不对,拆开的时候,更是让我大吃一惊,主板大面积维修过。整张板子惨目忍赌,显卡被焊的发黑,板上多处场管有焊动过的痕像,上几张图。大家看一下整张板子外观  ,

仔细观看保护隔离部分也有被焊动过,并且工作量还不小。,基本上是地毯式的。上图

。。。通过保隔部分的维修情况来看。我前面的判断是正确的。。应该就是点火保护,于是测量B+处电压。5.6V  决对的异常
量AOON为低确实是保护了,,测公共点对地。正常。。整板的量所有的大电容。大电感。均正常,,,郁闷了。。看来真是保隔本身的事了。。测量RTCVREF部分正常

有3.3v的REF,继续量,ACOFF无效,ACIN正常,也有产生

一般我修这种机器量到ACIN正常。我就判断点火本身是正常的了,,来狠的,,拆掉PQ11将PQ11 D   S级直接用导线导通如下图

在通电,待机0。01了但3M  5M没有产生量公共点竟然只有14。3V     !@#$%%^^&**((())))______-无语了。。这种短路可难查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拆掉PD15在通电3M 5M产生了。通电电流嗖一下跳到了1。23A,。????然后马上掉下来。。我还没上CPU这么大的电流肯定是异常的,于是用示波器跟踪每一路电压,发现没有CPU电压,在仔细一看,CPU供电部分竟然也有维修过。自己竟然没有发现。量VCORE部分的MOS管没有损坏。VCORE也没有短路,于是着手测量ISL6262的工作条件

量6262的VIN引脚,发现没有电压,嘿一下就找到故障了真好。量VIN对地数值确发现 VIN对地竟然为0了  PR136阻值明显变大,晕了。难怪点火保护我找不出原因,原来是这个PR136在这里误导我。果断更换6262在加一颗0欧电阻,并将PQ11还原,更换后效果如下

  在通电VCORE产生。电流也下来了,测CPURST#已经正常了,装上CPU内存试机,,电流一下上到1.14并且在以0.01的单位上涨,看来是没走码。用示波器监控LPC总线。。发现只有一串脉充。。这肯定是不 对的。。这种情况。我判断多半为CPU内部寄存器添值错误。导致CPU工作异常,从而中断建址,果断刷BIOS,焊好后如下图

在通电只看LPC上的波型刷刷刷刷的跳个不停。电流也在跳啊跳啊的跳个不停。接屏,,亮机,维修到此结束。。。

这是OK后的效果图。事后。我猜,这机器原始故障就是BIOS坏。。。。。

网友:
很有可能原始故障是BIOS坏,楼主修的非常不错啊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啊,看来对仁宝的点火保护电路有研究啊。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真得好好学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情楚,值得一看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和水平啊

网友:
修好后PD15没有装回去吗

网友:
高手啊!!!~不是一般技术啊!!~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电流一下上到1.14并且在以0.01的单位上涨,当时还以为是电容的影响

网友:
又学到了,楼主厉害呀。

网友:
楼主下手真是又稳又准,佩服啊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楼主对仁宝的回路那是相当的熟悉啊,而且技术绝对过硬,思路绝对的好

网友:
思路清析,看来还得努力学了,不然技术都不到家

网友:
高手啊   都那么NB  好好努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啊,看来对仁宝的点火保护电路有研究啊。

楼主很专业,太给力了

网友:
PD15
  这个在那里啊? 干什么的 没有图 啊

网友:
真想拜师~!

网友:
0.01电流慢慢涨,是BIOS,这个是个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
太给力了 楼主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装回去了
楼主能否给点不跑码维修的相关资料
假如CPURST有了,该按照什么顺序查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啊。

网友:
学习了,LZ有机会多发点类似的问题,让大伙都学习下。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楼主不错啊。我前段时间客户要板子比较着急。我修的那个也是保护隔离不过。B+处短路。 ···

网友:
楼主就是老鸟啊 有耐心啊

网友:
小第真佩服楼主

网友:
主板几年前的了那么脏

网友:
对啊。PD15在哪里啊?还有LPC总线怎么测啊?怎么判断的啊?

网友:
这个太棒了,功底深厚,思路清晰,写的也很清楚,好贴!!!!!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修的很好。

网友:
楼主历害呀,PD15作用是什么

网友:
够专业的!维修界又多了一朵奇葩!佩服!

网友:
应该就是BIOS坏了。让你同行修的很乱。呵呵

网友(2012-07-20):
波波,的确是件好东西

网友(2012-09-16):
楼主还是修得挺好的。对仁宝的机器比较熟悉。其实我最喜欢修仁宝机了。呵呵,特别爱修这点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