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IBM T40无线网络经常掉

楼主(2011-12-11):
一客户机:IBM T40 自带无线网卡。在我这里拿了个水星150M的无线路由回去用。路由是我帮他设置的,一切中规中矩的。采用的是WPA-PSK/WPA2-PSK加密方式。客户反应无线网络不稳定,老是掉线,掉线了自动连接不上,必须要重启计算机才可以。
先怀疑客户家里自身网络原因,则不用路由测试一切正常;
怀疑路由问题,直接从路由上用有线,正常不掉线;
怀疑机器网卡驱动程序,更新了问题依旧。在加句:系统是我新装的。
机器是可以扫描的无线信号的,附近能搜索到四五家的。后来尝试换了各种加密方式,不行。机器有时候能连上路由,但是就是分配不了IP地址,路由DHCP服务是开的。手动添加IP地址,在路由网段内,好了直接搜索不到自己的路由信号了,别家的到是可以。

郁闷啊...纠结啊...后来干脆不采用加密了。给他做了MAC地址绑定,MAC地址过滤。这样是能连上去的,也不掉了。

高手指教,难道IBM T40的无线网卡不支持加密?还是硬件问题?硬件问题也不会是这样挑剔吧?

网友:
小伙子,能不加密还是不要加密的好,做人要厚道呀!否则,破解不开会经常攻击你,没商量的……破解不了就经常不断把你攻击滥

网友:
这貌似这款机子的更年期中和症....怀疑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机器的网卡有问题

网友:
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用的X32也是这样  我朋友的T4也是这样  换了无线网卡   系统都一样  最后焊了下无线网卡    用了段时间   还这样   貌似不知道那里问题

网友:
路由没问题,采用不加密的方式一直好好的,也不掉线了。我郁闷的就是为什么加密了就老是掉?无法获得IP地址了?而且手动配IP地址还是连不上?网卡问题,那为什么有时候能连上?高手赐教

网友:
这里讲一下我的经历,我原来一部d400有类似的情况,最后是下了一个系统补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补丁名称忘了升了以后加密的问题就完美解决了这个补丁网上搜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