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31跑到XP进度条就死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2-11):
技嘉G31板,一到进入系统的XP进度条那就死机不动了

换内存无效,硬盘 也代换过无效,用IDE硬盘BIOS显示乱码

重新做系统也一样,这会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点评):
南桥及南桥周边设备故障

网友:
南桥问题。遇到很多GB的桥进系统死机

网友(点评):
正解,南橋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数数据线换过吗?看看CPU的硅脂干没有!

网友:
我遇到过一例硬盘数据线坏导致不能进系统的。换一下数据线看看~

网友:
感谢,是桥虚焊还是坏了,应该怎样办?

板上所有东西都代换试过无效

包括CPU,数据线,电源

网友A:
桥坏。空焊 不是这种状况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坏。空焊 不是这种状况

桥坏就懒得折腾了

我折腾了几天都查不出问题所在,这一说你就知道了,高手就是高手

学修主板都这么利害,佩服,多谢你了

网友B:
换个硬盘数据线试下   再看下风扇散热问题  你也可以用U盘试下进PE会不会死机

网友:
更换南桥,相信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也是是不支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硬盘数据线试下   再看下风扇散热问题  你也可以用U盘试下进PE会不会死机

这个也试过了,用光驱也试过,进不了系统,也是到XP进度条那里死机

网友:
bios试过无效,换桥成本过高,我自己也没有返修台

网友:
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