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技嘉GA-G31M-S2L?

楼主(2011-12-11):
技嘉GA-G31M-S2L的BIOS程序中有U盘启动选项,可是我尝试了很多次都不能用U盘启动机器,是不是技嘉的GA-G31M-S2L主板根本就不能用U盘启动啊? 请用过这款主板的朋友帮忙证实下,多谢了

网友:
此主板是支持USB启动,不能启动,请继续检查你的BIOS设置

网友:
多谢了!以前听说有的主板虽然有此选择项,但确实假象,实际根本不行.经你确认后,就放心了.BIOS已经刷到最新版F10了,也设置成U盘启动了呀,我再查查.

网友:
有两个选项  一个启动顺序  还有就是 貌似硬盘选项那里有选择U盘的 很多主板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其实最简单就是选择启动菜单(boot menu)

网友(点评):
F12功能键开机时试过,跟BIOS里设置后启动结果都一样,直接跳过U盘. 还试过USB软盘驱动器,也不行.

网友:
肯定可以U启动的,台式不可能不能的

网友(点评):
多谢指教,再查查.

网友:
调不了BOSS 的话,你先吧主板上的电子拿掉放放点,恢复一下BOSS ,在看看

网友(点评):
放过电,不起作用.我再试试

网友:
u启是可以u启的,你的主板USB是不是全不不量了

网友(点评):
进系统后USB口正常使用

网友:
换其它U盘产量工具。。例如,,大白菜。。包启

网友:
像技嘉G31 装过五百台 有了吧...以此可以肯定的说  支持U盘启动的..

网友(点评):
多谢! 我的主板BIOS会不会有病毒或是坏了?怎么都搞不定,烦死了! 就在BIOS里设定以下,不应该啊?????

网友:
你的U盘启动向梅装好吧?

网友:
肯定可以,我的就是这款主板。

网友:
有的板是要先插上U盘的在BOSI里有一项是硬盘和U盘在一起的(两个都是当硬盘的),你要把U盘换在前面,其实还是硬盘启动,

网友:
{:soso__17680987153213077466_3:}

死活搞不定,烦死了!!

网友(2012-10-12):
开机猛按f11,选择启动

网友(2014-01-16):
支持USB启动.不能启动查BIOS,查USB阻值。USB供电,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