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的蓝牙功能和wifi功能不能用了!

楼主(2011-12-11):
开机的时候蓝牙灯亮登入win7就不亮了,开关不起作用,按开关屏幕显示一个wifi开关的动画但是蓝牙和wifi灯都不亮,所有的驱动都是安装好的,设备管理器里无蓝牙硬件只有wifi的适配器硬件但是wifi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
检查一下机身上时候有开关。。。。以前遇到过一个索尼。   客户把开关关了    说是不能无线上网

去了直接小手一拨  Ok了

网友:
开关开了只有那个切换动画,蓝牙灯和wifi灯依然不亮

网友:
你不是说开机没有进系统的时候还亮着嘛 你可以做几个不同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BIOS里看下 有没有禁用,或者刷个BIOS

网友:
有可能这个机子有硬开关。  用热键打开试试

网友:
官方下载个驱动试下,我以前的WIFI不能用就打驱动好了 。

网友:
系统换了驱动换了都没用,bios又没动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内部线路问题

网友:
学习了!呵呵

老A -4 严禁灌水

网友:
安装电源管理

网友:
先拿个硬盘,先装个系统试试,,先排除软件软问题。。说不定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线路问题可能性不大  应该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看下BIOS里面的设置

网友:
下载个电源管理驱动   应该OK的

网友:
电源管理触屏可以用,都是好的!无语了

网友:
百度了下,搞定,郁闷了,不知道怎么关闭的,见鬼了!联想y460蛋疼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A:
百度上说怎么搞好的呀。。联想网站上应该有这个软件的吧。。就类似于快捷键的驱动和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上说怎么搞好的呀。。联想网站上应该有这个软件的吧。。就类似于快捷键的驱动和软件

没看说明的后果,也是常识!fn键

网友:
FN加F几,就可以了吧

网友:
你要确定客户以前用的什么系统 是不是要从XP下面打开无线网卡和蓝牙

网友:
神舟的本本也也是这样的要用FN来打开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