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下IBM R31开机跑C1掉电怎么修

楼主(2011-12-11):
  接过这机子是进水机,有发霉的地方,但是修好了不开机的故障,现在就是开机跑到C1就掉电,换内存都是一样的故障我都晕了,不开机都修了我一个晚上,现在还挡C1掉电,那位高手给我指点明路,在这感谢了

网友(点评):
不插内存掉不掉,试着把检测电路短接一下

网友:
内存的事情 看看有供电没有

网友:
供电正常就是时钟只有0。23

网友:
放电,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板不知道那的问题
修了两天没修起来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