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IBM T61待机0。0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12-11):
前天接一台IBMT61是同行送来的,说是电池,和电源开机都没反映不通电。上可调电源,待机0。02,因我还没修过IBM的机器,也不知道这个待机正常不,但估计因该是正常的。安开关一点反映没有。于是拆机,取下键盘,直接在键盘接口短接一样没反映。
在论坛下了T61的图纸和点位,IBM的T系列还没修过,以前有接过两台T4的,但那板很便宜了,就没修直接给换的。所以对这个电路还真不怎么熟悉。没敢立即就开工维修,打开图纸研究了半天,总算大致明白了这个机器的时许。
因为待机0。02,所以估计是没有短路的,直接上电测试,3VSW和所有的M电压全都正常,在PMH7也能测到短接的开关的动作。
但MPWRG信号没有,可见故障就是U61没发出这个信号。只要找出这个问题就好办了。

要发出这个信号的前提是U61的62和63的VCC 5MON,42和45的5M和3M正常。实测这几个信号都正常。同时发现
U61的33,34,36没有28V输出以及11,32,24没有15V,这下真郁闷了,找不到这个IC的PDF,不知道是28V和15V先出呢,还是MPWRG先出。没办法只好把这些相关脚的外围电阻电容都一个个检测下,但郁闷的是检测的结果,全是正常的。这下真没思路了。不死心又把U61所有的外围电阻电容都检查了一便,检测的结果一样全都正常。抽了只烟,冷静了下,想了想只有短开P48
外接的R1210,看看是不是后面把这个信号拉低,于是短开R1210,很遗憾的是,短开这个以后,U61的P48还是0V,但R1210的
另一个脚已经是3。3V了,同时电流也变成0。2A了。这就说明故障还是在U61这快,装回R1210。决定在仔细测试下U61各个脚的电压,看看能找出异常不,59脚20V正常,测57脚的时候不小心表笔打滑了一下和58脚短路了,但奇怪的是,电流居然直接跳到0。87左右。不死心,又试了下,每次实验都是一样的,只要短节57,58脚,电流就叠到0。00,然后放开这两脚,电流就一路跳变,看样子已经能亮机了,果然,接屏,正常亮机。这就觉得不可理解了。

于是就把目标暂时锁顶这一块。(就在这里就花了很多时间,同时也是走了弯了)最后发现58脚对地只有17R的阻值,其实只要
直接把57脚对地短路,在放开,就能正常亮机.因为58脚对地只有17,所以怀疑U61本身损坏,想换一个试下,但一来这个IC上的字一点都看不见了,找不到具体型号,二来手上只有T40的料板,对了下图纸发现这两个TB芯片是不一样的,不能带换。只好作罢。
晚上趟在床上一点睡意都没有,就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只要短接57,在防开就能点亮机器呢?既然能点亮的话,就说明机器U61本身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多半还是出在外围电路。又或者是不是57脚电压的延迟不够。
第二天上班又仔细检查了57脚的外围电路,全都正常。想了下,又在57脚对地并上一个100U的电容。结果还是一样故障。这下真没办法了。想起昨天测电压的时候,因为短路57和58就能亮机,后面的还没测了,于是先不管57脚,直接忘后面侧。测试的结果很失望,所有的关键脚电压都几乎正常的,只有46脚的PWRSHUTDOWN电压3。0V偏底了0。2V。

看图纸,这个46脚是通个一个33K的上拉电阻接到3。3V的VCC3SW上的。这个电阻我已经测试过的是33K,没问题的。这个偏底的0。2V估计33K电阻产生的压降,因给是正常的,所以没理他。因为找不到问题,只好又反回去找57脚。但实践证明。我真的是大错特错了。在57脚找了半天实在找不出问题。这才想起来,46脚电压偏底了0。2V。反正也找不到问题,死吗当活马医吧,直接找个30K的电阻换掉R1101,故障还是没变化。对照点位顺手打了下R1101到VCC3SW,居然无穷大,哈哈。终于找到问题了,

照上图飞线,坏着激动的心情查上电源,电流一路条到0,87左右。怎么搞的,我还没按开关呢?原来没上COMS电池,
装上CMOS电池,插电,电流也是直接就跳上去了,强制关机。在插电,待机0。02,按开关,OK。
这个蛋疼的T61总算是修好了。特意发上来做个纪念,也算是提醒下各位同行
以后遇到不出MPWRG的要记得检查46脚的电压和VCC3SW是一样的才行,偏底0。2都是有问题的,至于为什么
46脚的上拉开路会引起不出MPWRG,这个问题我暂时还没搞明白,等搞明白了,在发上来和大家共享。如果有知道原因的同行
也 请发上来和大家共享下。

网友:
不知道是T61哪个版本的主板。为什么46脚的上拉开路会引起不出MPWRG?个人看法:因为
-PWRSHUTDOWN影响U41工作,自然影响MPWRG。

网友:
没有上啦肯定不会出,应为那个信号本身是开路输出的。

网友:
哥们不错啊技术好啊!!!~IBM难修啊!!!~

网友A:
这个机器有点奇怪呀,时,IBM要是没PWRSHUTDOWN 这个信号,主供电19是不会有输出的呀,楼主当时还测午VCC3M VCC5M都正常,这个地方不是很奇怪吗,不知道楼主当时怎么测的

网友:
不错,搞维修就是要有耐心。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的这个问题我修到过几台 这现象是正常的.有时候直接挑起TB48P是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
搞维修就是要有耐心

网友(2012-01-11):
小陈 看你来你的技术有进步啊

网友:
这个机器跟我前一段时间发出的贴修的机器故障差不多。

网友:
楼主修德这个机器引起了我很多的时序错位,U61的33,34,36脚没有20V电压时不可能的啊,因为那是主供电啊

网友:
你好请问楼主那28V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2012-02-11):
是南桥的问题吗?   现在这款南桥有的时候也出现这问题

网友(2023-10-26):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点奇怪呀,时,IBM要是没PWRSHUTDOWN 这个信号,主供电19是不会有输出的呀,楼主当时还测午VCC3M VCC5M都正常,这个地方不是很奇怪吗,不知道楼主当时怎么测的

说的很对,没这信号,就保护隔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