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HP1005M一体机得到的经验

楼主(2011-12-12):
今天这机器修的是让我超级郁闷。写出来是想提醒类似 我一样的新手,一定要细心,要不你自己会害死你自己的。

故障是:打印复印全部是黑的。

检修步骤:
1、我首先就是怀疑硒鼓问题,拿了一个新硒鼓换上去,复印出来的纸张全部是黑的,还是原故障。
2、拆机,刚好手里有一台一样的机器,那个机器是卡纸,我把好机器(以下简称1号机器)的激光器更换到现在在修的机器上(以下简称2号机器),故障还是一样。
3、开始怀疑电源板了,因为以前修过一台打印机,是高压没有,导致也是打印出来全部是黑的。把1号机器的电源板更换到2号机器上,测试,故障依旧。
4、这一下没折了,想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硒鼓上的碳粉没有刮干净,于是拿出硒鼓一看,真的是硒鼓上感光鼓上的碳粉还有,不是平常打印后,感光鼓那么干净,我就开始想是不是充电辊没上电?要是充电辊没上电,也会导致感光鼓上的粉不能吸收完,就不能到废粉盒里面去吗。
5、再拆机,拿出来硒鼓,看看用来和硒鼓上的充电辊相接触的触点部分,就是一个小弹簧,居然凹进去了。
6、用镊子拉出来,纠正。
7、装机,测试,全部正常。

累了一个下午,最后的故障就是这么点,也怪自己在检查得时候,没细心。一个小疏忽,累死自己一个下午。超级郁闷。

网友:
不错的经验,支持你,貌似大家对办公设备维修不太感兴趣,哎,都是追风一族的。

网友:
继续努力!曾听一个大师说过,打印机的故障比电脑的故障难上几 倍不止。。。

网友:
学习中,我的也是这种型号的打印机,上面的英文提示都看不明白,有没有懂的给分享一个!先谢过!

网友:
你把显示的英文写出来,我帮你看一下,因为修这个机器,还是稍微有点经验了。看看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2012-01-14):
全黑就应该往不充电方向走,查充电,高压,接触点,马上就可以锁定故障,楼主确实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A:
“就是一个小弹簧,居然凹进去了”请教楼主这个弹簧是在硒鼓上吗?

网友(点评):
想下就知道是机子上的啦 楼主不是拿一新鼓上去也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小弹簧,居然凹进去了”请教楼主这个弹簧是在硒鼓上吗?

嗯,就是机器上侧边的,应该是左边的,这个弹簧刚好是提供给硒鼓上充电辊一个高压的吧。

网友(2012-03-05):
对于接修的机器首先要知道它的工作原理,然后正确判断故障范围,细致检查。一般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
用断开法判断大故障就要方便多了。

网友(2012-04-10):
呵呵 鼓没有得到充电

网友:
学习了,这款机械,我经常加粉,下次一定要注意了。。顶一个。。

网友B(2012-05-10):
是给硒鼓充电的那个小东西吧
错位了,硒鼓充电就不对了
楼主很细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给硒鼓充电的那个小东西吧
错位了,硒鼓充电就不对了
楼主很细心哦!!

我不是细心,是拿了一个新硒鼓换上去,也是一样的故障,我才换了思路,那个时候我才考虑不是硒鼓导致这个问题出来的,然后百度一下激光打印机的工作原理,才仔细去看这个弹簧的。不过通过这个故障后,我还是觉得,要有一点基础,没得基础,你没办法去想思路的。因为你连它的工作原理都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修了?

网友C:
弹簧 不通电     拆的时候 要注意啊

网友:
呵呵,要自己亲自动手才有体会啊

网友:
还是耗材出的问题多

网友:
就是弹簧卡死了弹不出来了

网友:
HP1007。1008就会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弹簧 不通电     拆的时候 要注意啊

所以才说要细心吗。我就是因为疏忽了这个才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