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手想借助论坛请各位师傅给我讲讲

楼主(2011-12-12):
小弟新手不懂上电时序,一直就不知道不加电的时候该去量哪些电压。只知道量3V、5V和开机电压。希望哪位师傅有时间给我讲讲。比如没3V、5V的时候该去量芯片的哪些脚,才知道芯片的好还是坏的,当芯片是好的时候再应该去量哪些电压。小弟就随便上个图纸,希望哪位师傅有时间可以给我们大家讲讲应该看哪些信号。当然越详细越好。论坛也应该有好多也不是很懂,希望经验丰富的可以给我们大家说说。谢了

LENOVO F40M LA-3061_HGT30_31 block diagram.pdf

网友:
此机容易进水腐蚀主板  重点查39页图。

网友(点评):
容易进水?

网友:
还是自己下载资料自行研究吧,我也是如此

网友:
每一个控制芯片都需要查得是供电、ldo、基准、总开关、开启、升压。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建议你去找相关书籍去系统的学习一下,三言两语还真的说不清楚的!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上电时序。

网友:
没错必须有系统的培训才能说的清楚。不然说了你也不懂,如果说一个你不懂,说两个你还是不懂,说三个你再不懂。有哪个大神还会了你了。基地就在福永你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说起来那就得写书啦,你只上一个简单的图不行吗

网友:
本站好多上电时序的资料  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