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G希捷硬盘无坏道和红绿块,就是无法启动,只能用光盘 ...
80G希捷硬盘无坏道和红绿块,就是无法启动,只能用光盘启动。

楼主(2011-12-12):
80G希捷硬盘无坏道和红绿块,就是无法启动,只能用光盘启动。DISKGEN恢复引导扇区不管用,低格不管用,重新分区不管用,有谁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谢谢了
硬盘

网友:
DISKGEN恢复引导扇区不管用,低格不管用,重新分区不管用??不知道,是无法引导,还是里面的数据无变化。
希捷硬盘容易出现只读故障,所谓只读,就是能够读取,能够扫面,但是不能写入,就是不能分区,不能存数据进去。是否只读,最好把希捷的指令信息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从写一下主引导

网友:
支持2楼,硬盘可能是只读了!

网友:
重建一下主分区引导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