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硬盘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1-12-12):
自用的这块迈拓160gSATA硬盘进入冬天以后,每天要重启几次才能进入系统,换其他主板也一样,但加加热可以马上进入系统,只要进入系统一切正常。测试如下:
CRC错误计数发现增加了好多,以前进入冬天后硬盘声音特大,现在小了,但出现了现在这种状况,是哪里的问题呵?

网友(点评):
第一要保证你主机用的电源要是好电源,劣质的电源会拉不动硬盘

网友(点评):
用MHDD扫,应该有叉叉了!寿命到了就换,没好办法!

网友:
我觉得MHDD 检测的话会更好点

网友:
电源换过几个好的电源,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用什么测试倒没有关系,主要是不能进系统,启动后提示找不到硬盘,按CTL+AIT+DEL重启,这时不要动,等几分钟后再重启绝对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
硬盘扫下吗?

网友:
换个硬盘吧!

网友:
硬盘扫了,有两个红点,以前就有了,但以前使用很正常。

网友:
没其他专业点工具  全盘写零试试

网友:
在dos模式下用mhdd扫描一下 这个好用点

网友:
硬盘有点问题了,建议先更换一试

网友:
硬盘是有坏道,但以前使用正常,难道真的没有好的办法了?

网友:
有俩点,是有坏道,找硬盘修复工具看看吧

网友:
可以将这块硬盘做为存贮设备不要做系统盘了

网友:
或可以使用MHDD修复PC3000也可以修复

网友:
硬盘电源都换掉

网友:
用坏盘分区试试

网友:
用HDD Regenerator 2011 在dos扫描一下  就能修复的

网友:
用MHDD 修复一下试试,不行的话就用Regenerator 进行分区,再不行就换硬盘吧

网友:
硬盘磁头老化

网友:
擦一下触点试试看

网友:
这个硬盘应该是严重老化了,还有坏道,还是换个新的吧,要不数据丢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可能是线路的接触不良。

网友:
这种情况用MHDD测叉叉肯定少不了。。。建议换盘吧

网友:
是串口的吗?发现串口的数据线冬天特别容易坏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换MHDD扫看什么效果

网友:
平常到用MHDD,感觉很好,可是有时候有的MHDD也检测不到,不知大家还有木有其他的软件可以跟MHDD一样的效果

网友:
除非用修复软件或者看看能不能屏蔽!

网友:
用HDDREG扫描可以修复的。我扫描过很多坏道硬盘都能成功修复 修复了在分区一般都OK

网友:
谢谢各位,昨天下午把硬盘模式设在1.5g下就可以了,启动已非常正常。下面有设置图,奇怪的是我这块板应该支持sata2模式,而且以前用得好好的。

网友:
发现硬盘的一个秘密,如果不刷固件,它里面的CRC错误计数只会保存最多的一次,以下图我刚测试的为证,前面的为1811,而现在则有1883,它会一直保存这个数,除非你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