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Dell PA-10笔记本高仿电源的维修及一些心得

楼主(2011-12-12):
偶用的就是Dell笔记本电脑,是个二手机,当年花了950元从二手市场淘来的,基本是全新的,呵呵.
这个笔记本配的电源是pa-10,就是19.5v 4.62A的输出,应该是大功率的,当然是相对于pa-12来说,它是从65W提升到了90W.
结果前天我用着用着,突然发现电脑由交流供电变成电池供电了,当时电池正在充电,于是非常奇怪,就看了电源一下,,led灯不亮了,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没有电压,确定是电源坏了.

于是心里就说,翠花,上锤子了!对于这种塑胶粘合在一起的电源,我的心得就是用锤子暴力拆解,因为我拆解很多了,也很有心得了,只觉得锤子顺手了!中间过程略去…拆开后图片
直观判断,高仿简版电源,由于用了2个肖特基二极管:20100ct,估计输出电流应该能达到4.62A,这个后来修好后经试用也证实了.当然也证实了我另一个判断,就是这个电源无屏蔽.因为我比较爱听收音机,呵呵.闲话不说了,开始观察吧,首先发现

保险黑管,其他无异状了于是赶紧查电桥后电路电阻,5K左右,比较正常,查开关管,量阻值正常,三极间电阻,这个要正反测,量输出端肖特基二级管,均正常,到这里,心里一宽,修这个电源基本不怎么花钱了,值得一修.输出端2个肖特基二极管,保证了输出的电流强度,
管子上不知被涂了什么胶,就是一个黑糊糊,结局是我看型号非常的费劲
输入端开关管照片,因为好奇想刮开黑胶看看,结果把表皮都刮花了,也没看清型号,因为没坏,作罢 使用3843脉冲调宽控制电路,字太小,微距拍还看不清 呵呵右下脚的铜丝是因为我忘了买保险管,结果焊上细铜丝拉倒
接下来说修复过程,本来量了几处自认为关键点的元件之后,初步判断是瞬时电流大造成保险开路.另外负载内部也确实没有发现有短路点,就准备复装通电试机了.因为我前段时间的一次维修经历,让我又检查了下电桥,结果发现大问题了.电桥的正极对交流输入短路,我的乖乖,怪不得烧保险呢,好在没通电,要不知还会跳什么呢这里谈一下我修加湿器的一次维修经历.家里的加湿器因为到了供暖的时候要用,就擦拭,加水,谁知一通电机器内部火花一闪,于是就只好拆机维修了经检查发现mos开关管击穿,原因是因为长期不用,管脚有氧化复合物受潮后导电击穿,有明显放电痕迹,于是更换,结果还一连换了分压电阻,稳压二极管等物件,不是短路就是开路,看来短路电流很大哟装机以后,忘了量整流稳压电路,因为他们不是在一块电路板上,电源板外观看着挺好,也就没理他,谁知道一通电,崩的一声连家里的保险都跳了,于是黑着脸拆机重新检查,咦,阻值正常呀,这才突然想起跟电源板的连接线都拔了,隧插上检查,乖乖,负载成零了,赶紧量整流二极管,全部击穿,直接对交流短路,怪不得空开跳闸.这些王八羔子的,投了国军还在这装神,外观看着一点异样都没有,把老家巧的眼都啄了.谁知这次还是一样.请看元件尸体袋中的电桥,就是原机装的,外观完好无损 另外这里也插一句,现在街上卖的很多5v 充电器,输出端都是并联了一个1KΩ的电阻分流,因为长时间烧灼的关系,这个电阻很容易短路,我连着修了两个这样的电源,都是这样的故障.折腾了我挺长时间才想明白怎么回事.唉,水平有限喔!
这样电路的充电器,基本上现在属于主流配置,惨,早晚会烧.下图袋子中的大功率电阻就是我买的1W的,你狠,我更狠,呵呵 连接这个底座,也能正常使用,中国人民还是伟大呀,这么坑爹还能用!
这个底座的使用说明是:必须用原装的pa-10电源才能使用,实事上我修好的高仿pa-10也一样用的好好的.呵呵至此修理完毕.又投入使用咯!~

网友:
z,拙作请指正,呵呵

网友:
这个可以转,看的出楼主花了心思

网友:
你那笔记本是dell d600,和我那是一样的。
哈哈!
你非常细心,像手机充电器那样的小东西,我基本上都没修过,因为觉得没价值,嘿嘿。下次下弄来修一修。

网友:
我也是非正式会员,提一些拙见:
1、楼主的维修经验有一定借鉴价值。
2、既然主题是“PA-10”电源维修,就写“PA-10"维修,无须把其他内容加进来,以免让人觉得文不符题。
3、加湿机和充电器的维修可另撰文发帖。
4、地球上还未生产出烧坏后会短路的电阻,您是怎么想出来的?

5、您应该也是中国人吧,请不要坑扁了自己:

网友:
5楼说的对      我也没见过电阻坏了是短路的     难道咱见识少了

网友:
嗯,回五楼六楼
因为是写了心得,所以就把类似的几件事写在了一起
特点就是击穿!

电阻不能击穿?只能开路?呵呵,这么质疑的,我也不好回复了,被击穿的器件多了,集成块可以,二级管可以,线圈绕组也可以.
当然电阻被击穿是要有一些特点的,比如是小器件,比如后来我买的1W的水泥电阻,击穿可能性就小,比如材质问题,金属掩模器件,小功率的一般都是金掩,大功率就水泥了,所以水泥烧结自然是开路,金属的就跟焊接的一样烧到一块,当然这是我的理解,并且表量电阻是0,不好的表咣咣的撞护栏,我总不能说它是开路吧?当然贴片的用的少,不了解,所以这个手机电源我现在还没有装机,因为人家原设计是1/4功率的电阻也是有考量,如果电阻开路,那么所有电流都要流过电池,不会被分流了,对充电对象有没有影响?
好,这是其一.

至于加湿器和手机充电器为什么不另文刊写,我想因为加湿器我没有拍图片,只能文字描述,并且它是造成这次检修时一定要查一下电桥的原因,我不能仅说一句,我一定因为修过加湿器,就所以要查下电桥吧?
这样别人也不懂是怎么回事吧?

充电器是全机元件不超过30个,我郁闷的地方是我原来的思路一直是在找初级的问题,没想到输出端电阻的问题,电容,二级管都查了,因为初级是好的,所以一直走弯路,并且因为电阻是跨接在感生线圈两端,量电阻自然是o,在线测,自然不知道问题所在,所以是分流电阻,所以一直没有找到故障点,直到想起了"击穿",才发现问题所在,这就是这几个物件的共性.当然我水平低,思维太局限,呵呵但是经过也有提升,下次就知道了.

并且,我没有那样哗众取宠的嗜好,有共性的就写在一块,不胡乱赚取别人的关注度,骗眼球点击率,俺行事习惯低调,一贯如此,呵呵

最后,至于说中国人民伟大,坑爹还能用,如果你觉得不合适,我可以收回.不过本文就是一篇维修心得,俺没有说不文明语言,也不是自贬.我只是抒发下感情而已.这么简化电源,这么以次充好,原机拆件是2A的器件,而这个电源的母版要求1.5A就可以了,可以去查dell pa-10的数据手册.这居然都能击穿,还什么事没有,还居然用了一年多,并且在各种工况下,我经常出差,上山下乡的,要知道晚上农电有时候电压波动范围大呀,供电质量差呀,居然嘛事没有,反而是在办公室最后挂了,不知道你惊奇不,反正我是惊奇了,我信了!呵呵,

所以他既不是一篇政治政论,也就不用上升到民族感情高度,中国人民可以指全体中国人民,也可以指一些中国人民,如果你觉得确实不合适,我一定加上"一些"二字好了,这也就是临时开个小玩笑,不伤大雅吧?

况且现在一些中国人民做的一些低劣器件卖到美国去了,搞的美国大兵都很头疼,我心里很高兴,这些人民也可以伟大一下了.这件事我觉得干得不坏,呵呵

我写这个回复没别的意思啊,就是一娱乐罢了,诸位不要太当真了,呵呵.我是喝完酒刚睡醒起来,呵呵.

网友:
经过我自己不断的努力学习和与别人交流,终于变成小小白咯,脱贫了,呵呵,纪念一下!

网友:
另外,再写一下修复后的使用追踪情况,
该电源自修复后一直使用正常,并且经过整理了线路板及元件之后,干扰居然也大为减小了,本来我还计划找铁皮进行屏蔽摩机处理,现在看也省了。

本次维修最少节省了40大元,而且以后使用更有底气了,呵呵,随便坏,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电源  不过没有修

网友(2016-04-23):
家里小电器 修修 有兴趣 我也是修家里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