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9600GT 512M

楼主(2011-12-12):
索泰9600GT显卡不插6PIN供电正常跑3DMARK不死机,就是跑分低,插上6PIN接口跑3DMARK死机,核心重做过,显存加焊过,没有掉件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
显卡
跑分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
适当抬高就差不多了

网友:
怎么没有回复的呢

网友:
我感觉 应该是供电 滤波或者MOS管性能不好 吧 因为就在6P 这里 你觉得呢

网友:
有降低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试过吗?

网友:
没有我不会降频啊,供电管我都换过啦,现在只有供电芯片手头没有
没换

网友:
进系统后用显卡工具来降低频率啊,工具可以使用 MSI Afterburner ,这个还是不错的,或者用 RIVATUNER。

网友:
不插6PIN你能点亮?
sfg-813
有些卡不插6PIN是可以亮的,

网友:
是啊,不接外供电跑3DMARK03跑了3000分左右

网友:
不接外6P线能点亮,接上就死机,这可能与显卡BIOS有关,跟供电芯片无关,不要拆坏了,因为如果芯片工作不正常你是无法点亮的。
同意楼主:
5.0
hf123
同意楼主: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你看看不插6pin和插上电压都有没有区别。。

网友:
降低核心和显存频率应该及u可以解决了,显存要降低多点,nibitor读出bios或修好再刷回去就可以啦

网友:
干掉电容,我的显卡进系统正常,跑3D就死机,看电容没坏,不过以前有人换过,做2次BGA还是不给力,实在没办法把电容全部杀掉好了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按楼上说的干。

网友:
还有个问题2415电源芯片是两路PW振荡信号,我把2.2欧 电阻查下剩一路他还干活,但是拆令一路没电压输出

网友:
楼主请测量一下核心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
就是电容不行呀,都换吧,

网友:
同意,先换掉电容吧,也不花多少时间。

网友:
跑03才3000分啊?修好都不值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