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怎么那么难修啊?

楼主(2011-12-12):
客户刚拿来时是不开机拆机检测先吹u供电芯片按一惯的风格走,机器亮了而且没系统想着修好了呢,所以就想装好测可是意外发生了,竟然死机了按什么都不好使现在系统都做不上,有时候还蓝屏不知道怎么搞了,南桥拿风枪吹过了,ec也加焊了,但是机子凉了就能晚点死机这种问题大侠们遇到过吗?

受到警告 2#

网友:
亲切亲切亲切亲切亲切亲切亲切亲切亲切亲切亲切亲切亲切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悠澜客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灌水太明显了哦

网友:
检测硬盘没有哦?说不定是硬盘有坏道引起的呢?

网友:
你的内存是不是很好的,估计南桥的可能行大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更惨,加焊个内存槽,结果机器直接不亮了,原先还可以亮机的,

网友:
感觉是北桥问题

网友:
我自己的一台150,也是加焊一下U供电芯片好了几天,发现U座空焊。加焊就好了。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NB问题,很多情况死机蓝屏和SB没关系,就是NB造成的。换NB要求高,很容易搞成不亮机,你要有心理准备,没把握,死机蓝屏的机器就不要接。

网友:
   凉了就能晚点死机。。。。。。。     那就是散热咯、、  再把散热做好点

网友:
测测硬盘和内存

网友:
你裸板试试赛   冷了就晚些  是不是散热哦

网友:
为什么怀疑北桥呢?南桥我加焊了还是没撒子效果

网友:
就跟客户说50元搞定呢没想到这么麻烦,真悲催!!!

网友:
出现新情况加焊了PU22 57814DD做系统不死机了但是加载某个驱动的时候突然就慢慢白屏了,要不就重启咋办啊?

网友:
你装系统的时候先不大驱动  进了系统后再打驱动试试看咯

网友:
换个CPU核心供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CPU座空焊的

网友:
一般都是是cpu供电问题啊,加焊下

网友:
拆了外设。。。替换法试试呢。。这个没什么好办法。。做桥给有个理由吧。。不支持直接加焊NB SB。。

网友:
没考虑换个U的供电芯片呢!我遇到过是芯片性能不好引起的

网友:
先裸板测试一下看看情况 是不是外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