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不开机键盘亮灯闪 求好心大鸟们帮我

楼主(2011-12-12):
       一台DELL d630的机器   客户拿过来说很久没有用过了   这次拿过来是显卡问题    直接跟客户报价  700RMB换631显卡  动手了    用的基地的BGA把631焊上去了      装机亮了   白天玩了一天相安无事啊   心里可happy了     准备第二天请客户过来取机器     时间一晚上瞬间就过去了   第二天以来开机就发现坑爹的机器居然不来火了  挂了 (  现象: 键盘上面有三个灯  我不知道那三个灯什么用的,前面一个灯开机不亮正常   ,后面两个灯狂闪        心情一下子就崩溃了) 。。。 其实以前就碰到过这种坑爹的情况  , 当初以为是内存松了,,   跟客户拔了内存是好了 ,, 第二天顾客又来了 ,  但是后面确诊为光驱问题  拔了光驱就好了 。。。 但是这台机器拔什么都没用   第一天来灯还是闪 拆机拔光驱居然亮了   happy及了 (白天用了一天好的 不管怎么用都是好的  做的显卡温度不高) 但是第二天来又不亮了 两灯又在闪  看时间觉得BIOS时间不对  确实是CMOS电池没电了   换掉    光驱也拔了的   又亮了  今天早上来还是一样的现象啊   我都无语了用电流表开机电流跑的很正常  直接拔掉电池 用电流表开机又亮了   天啊    为什么白天玩一天都没事    放一晚上就挂了  ????   求碰到过这种机器问题的大鸟们解答啊     多帮帮忙      晚上确实冷啊   请大哥们别感冒捏

网友:
实在弄不懂了  求碰到的大鸟们多帮忙解答下啊    谢谢了  谢谢了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貌似没有看懂,那现在修好了吗?能出来讲讲吗

网友:
lz  这个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你重新压一下显卡啊  这个属于冷机开不起  你早上第一次开不起  但是多开几次开热了就行了

网友:
顶一下上楼   应该是冷开机开不了   有的在焊台上全面加一下   一般会好

网友:
是不是外设没装好,

网友:
每天早上来确实是温度低了  但是你无论是拔一下光驱   或者是电池  或者别的东西机器基本就能正常启动了  第二次就能开机了  白天玩一天没事   白天反复关机后冷机在开也能开开

网友B:
不太明白,感觉好像复位不太正常吧,加焊下南桥看看,或者显卡没做好,再重新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感觉好像复位不太正常吧,加焊下南桥看看,或者显卡没做好,再重新做一下

额      只有早上一次机会能判断问题   随便拔掉个外设   比如光驱电池都能开机     为了判断是不是温度引起的  只能丢冰箱冷冻下在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看懂,那现在修好了吗?能出来讲讲吗

没修好  只有早上一次机会去判断问题   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都不亮

网友:
确实没有思路,且看LZ如何解决

网友D:
、我建议你再做一遍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修好  只有早上一次机会去判断问题   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都不亮

那就有你去判断了,难为了你

网友:
估计也可能是你换上去的显卡问题,期待楼主找出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你再做一遍显卡

额  已经去做了   看到底是温度引起的还是别的  先简单再难

网友:
搞不懂   期待楼主找到原因  分享下

网友:
期待LZ主找到原因  分享

网友:
灯闪看起来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E:
楼主真能忽悠啊,修下显卡可以收到700RMB,这么好赚

有些地方确实能

网友:
加焊显卡   显卡应该没做好

网友:
对的  没做好啊  在做

网友:
能收到这么多钱啊,真好,还是考虑一下桥吧

网友:
是不是内存问题啊,灯闪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还是觉得是显卡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能忽悠啊,修下显卡可以收到700RMB,这么好赚

额   钱确实还好赚   忽悠  忽悠  电脑城其实没离多远   现在是淡季   有机器修不好头疼

网友:
额认为还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