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2-12):
u盘有扩容的内存条能吗,现在升级的u盘特别多,内存条有升上去的吗?求高手帮忙回答。
U盘

网友:
你说的事怎么升的呢,内存条你就直接换一个就是了

网友:
楼主说的,512MB的内存条扩容成1G或者2G来使用是吧,,理论上应该可以的,不过实际操作可能有点复杂,,没有U盘的简单,。。

网友:
可行性不高。

网友: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我意思是u盘本身小比方说是512的现在用软件扩容到1g的,内存条能用软件扩容吗?

网友:
高手们升过吗内存条

网友:
没听说过应该是不能内存是暂存 应该写不了什么东西 的

网友:
已经在用了 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