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4606的问题亮下灭

楼主(2011-12-12):
前段遇见这样的问题,4606击穿,换之正常,半个小时后原故障,2个都换用半个小时又出现原故障亮下灭。近两天碰见两个还是同样的思路同样的故障,结果还是一样求指点迷津.

网友:
有没有测量边上的  二极管啊  没问题的话换变压器试一下

网友:
你把高压部分的大器件都重新加焊一遍,或者仔细看看电容有没有 那种微鼓包的 很不明显的那种

我这也有个HKC的机器,就是一会亮一不亮。加焊高压部分,正常了。

网友:
实在不行你改个高压条不就稳定了。 那样也不浪费时间。

网友:
上通版试试

网友:
这种板电容不鼓包,4606烧的多,换高压板是下策,我只想怎么才能把它修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忘高手指点

网友:
呵呵,HKC我修得很多,鼓电容的很多,像你这种老是烧4606的,我一直都是改高压,因为不改都用不长,为了减少麻烦,还是直接改。

网友:
除了改板就没有其他高手能指点下吗?

网友:
建议把12V电容更换,很可能是后级电容失效。